讨论话题:液压系统故障

楼主(2009-10-17):
本公司有一台二手的经过别人改造过的二手压滤机出了点毛病,具体的问题如下:
  1.压力在达到工作压力之后,经常会掉压,此时电机处于停止工作的状态,系统因保不住压会出现频繁的启动电机,造成电机发热,声音异常。
  2.前几天因系统不保压,我一同事以为是是一个经过液控单向阀回油箱的管子的问题,把这个口给无人知道的情况下堵塞了,造成经过液控单向阀的回路给堵塞了,致使液控单向阀损坏,最终造成了活塞出现问题,后来我们发现活塞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爬行的现象,在后退的过程中打回程时有1分多钟不动的情形,在前进后退的过程中还出现冲击的现象,伴随震动声。
 维修过程:1.在系统不保压的情况下,根据该设备的液压原理,对液控单向阀进行了清洗,后来进行了更换新的。
              2.对液压油进行了过滤,同时保证了油品的质量,液压油牌号L-HM32#,加固了管接头。
              3.在活塞出现爬行以及冲击振动的情况后,我们首先对左右液压缸进行了排气,排气过程中有气泡出现,油颜色为乳白色刚
              开始,后来正常,同时对液控单向阀跟电磁球阀进行了清洗,最后系统压力基本正常,但基本上就是没几天就出现掉压。
 备注:这台设备进我公司有近十年了,基本上没有大修过,以前运行正常,今年5月份出现的不保压,持续到现在。
    原理:油箱中为双联泵(底部为齿轮泵,上面为轴向柱塞泵)经过一个高低压调节阀(我查阅资料可能为卸荷溢流阀,次阀没有型号),出来后进过油滤器进电磁换向阀,(此处有一个回油箱的管子),然后经过电磁球阀进到液压缸的右腔,推动活塞前行,同时后退时进过液控单向阀后经过回油管回油箱,在本系统中有一个调压阀控制压力继电器工作,为设定压力的上下限的,现在不能工作,我们通常打手动工作,保证机器的正常工作。(双联泵中的周兴柱塞泵为要别人定做的,没有型号),本设备液压系统说明书上没有液压系统的原理图。改天给大家发个照片。
   我们请了好几个做液压售后服务的,基本上是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请各位大侠在闲暇之余给点意见,听听大家的宝贵建议,谢谢。

网友:
也许可以检查一下那个高低压调节阀或者压力继电器。一般来说,系统压力建立不起来或者不能保压,经常是调压阀问题,调得不对或坏了,有的系统里叫溢流阀啊稳压阀啊什么的。别的方面也有可能,也可以查。

网友:
跟据你的描述,
1.你的压力开关没有问题
2.看一看管路中的单向阀有没有问题
3.还有油缸的活塞密封是否内漏

网友:
从情况分析应该是液控单向阀的液控口有问题,建议检查单向阀液控回路:
1,掉压
通常电磁阀为Y型机能,中位时通油箱,单向阀液控口充分释放保证单向阀锁住油路保压,若电磁阀有问题不能回位会导致液控口憋压,单向阀释放导致系统掉压。
2,爬行
若单向阀液控口异常或不通,单向阀打不开或开口很小,会导致油缸爬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上面版主的回复,我们这边已经把液控单向阀给更换成新的了。

网友:
系统可以正常工作 只是保压不理想 可能是阀芯的磨损或者密封的老化

网友:
替换法排除

网友(2010-03-29):
油缸的活塞密封是否内漏

网友:
既然液控单向阀排除了,那就检查下换向阀和球阀,看是否磨损严重,还有就是油缸密封,以及泵的问题

网友:
分享一个我的经历,有一次我接了一个活,但没有时间,让我的一个哥们去修的,他带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父去修的,修了三天的时间没有修好,后来给我打电话,说如果我去他就在多留一天,我不去他就回家了,我说你别回家呀,我接的活不能这样就放了呀,于是我挤出时间去了一下,首先看到的故障是:缸体爬行,振动,刚开机一分钟时正常,时间稍一长便无反应。第一步,查声音不正常的原因,通过分析,爬行、振动、噪音,判断是大油泵的故障,将泵体打开,发现七个柱有三个头坏了,更换新的。第二天,泵到了,将泵换上,运行一分钟后,无动作,判断是油滤的问题,但我哥们说,他的机器根本没油滤,我问他拆了没有,他说拆过,没有滤蕊,但经验告诉我应该有,于是将小泵拆下,发现真的没有,我不死心,伸手进油箱去摸,发现下面有一层隔离网,和小油泵的进油口非常近,隔离网上有一个进油管大小的突起,应当是吸油的时候给抽的,发现问题,将管子位置改变一下,再试,声音,运行都正常,更换新的油品,使用起来比原来效果好多了。像你说的掉压,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油封漏油,一是单向阀封闭不好。个人意见,参考一下。

网友:
1、楼主一直没有提到吸油过滤器(不是你提到的高压过滤器),不知道你的系统有没有这个过滤器。如果有的话,应该看看或者清洗更换它。因为你提到在排完空气后,会正常几天,这就说明是是有空气进入的原因,另外在检查一下吸油管路上是不是有漏气。这个可能非常大。还有就是你原来是不是用的32号油,可以用粘度大点的46号等。你提到的震动冲击是典型的有空气。
      2、你提到的回程要1分钟才能打开,我没有见油路图,但是根据你的讲述分析你是用无杆腔做功产生压力,那个液控单向阀就串联在无杆腔做保压用的。它的控制油口是接在有杆腔。现在需要1分钟打开,那钱就是有杆腔的压力一下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换的液单开启压力高,或者你的流量不达标准了。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空气问题。

网友(2020-05-20):
10多年了,液压缸密封件早该更换了,各处密封件都要更换了。密封圈老化后一受压就泄露。建不起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