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分割器相关的事项---请教

楼主(2009-10-18):
首先向进来的师傅们问好,以前没有用过分割器,现在要用到了,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像师傅们请教下哦。
1:不管什么曲线的凸轮分割器都能反转吗?如果不能反转,那开始把电机装好试机的时候。开始也不知道电机的正反转接线是不是正确的啊?要是分割器不能反转的话,那不是要把分割器损坏了吗?
2:如何计算驱动电机功率?除了考虑回转盘的惯性扭距外,还要考虑别的负载吗?比如我现在用的分割器分割数是8等份,转盘直径240MM,厚度12MM,45#材料,驱动角120度,每工位转动时间1/3秒,停2/3秒。该用多大的电机?
3:输入轴转一圈,转盘才转一个工位吗?那我一秒种运动一工位,输入轴一分钟才60转,电机转速怎么与之匹配?加减速机?还是变频调速?会影响电机输出扭距吗?另请推荐一下用什么品牌型号的电机。
4:转盘肯定会因为每个工为都有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需要暂停等待,或者调试时需要手动控制转盘一个一个的工位转动的话,怎么控制电机?用离合器还是刹车电机?
5:有必要用扭距控制器吗?
       请大家不要笑话我哦,我本就不是搞机械方面的。所以可能问的有点太无知,呵呵

楼主:
都没有师傅们愿意指点下?

网友:
你的问题问的多了点,要回答需写的的东西太多,在这里只能简单地回复一下:
1、“不管什么曲线的凸轮分割器都能反转”,这话有点太笼统,分割器的设计有专用型和通用型,专用型,一般是针对一定目标的产品专门设计,大部分目的是为了提高可靠性;减小体积;降低成本等等。由于是专用,有可能会同时组合一些相关的机构与部件,很有可能就不能反转使用了。通用型是充分考虑不同需求,尽可能满足大多数的需要,设计上肯定是允许正反转使用的。当然,实际使用只能是单向的。如果你选用专业厂的相关产品,可以向厂家咨询确认。你所说的反转会损坏的问题,通常是在设备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再次安装时要解决的问题。通常做法是如果分割器的驱动电机通过皮带轮与之连接,可以将皮带卸下,然后开启电机看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没有皮带轮,则可以将电机拆下来用工具拨动输入轴,查看分割器的方向,然后单独检查电机通电时的转向,符合要求后再装回去。
2、关于电动机的功率的计算,是要考虑分割器上的总负荷、转速、甚至要算总体的转动惯量以及受力最大点的力矩和总的效率等等。当然,实际工作中没有那么复杂,大多是根据实践经验估算的,一般不会出错。你所说的驱动角,我想应该说的是输入轴转动120度时是分割器的动作时间,而输入轴转动的另外240度是分割器工位停止时间,工作时输入轴始终在旋转的。
3、输入轴转一周,分割器转动一个工位的时间加上一个转动的运动时间。当你改变输入电机的转速时,分割器的一个工位的停留时间也会改变,但是停止时间与运动时间之比例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对于你选好的上述分割器来说,工位的停止时间如果改成2分钟,那么转动的时间就会变成1分钟了。所以对于凸轮分割器来说动静比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了,选购时一定要给予注意,以免失误。当然现在分割器已经产业化了,也应该有动静比可调的产品,只是我对近些年的产品不熟,还请你自己去搜索与选型。按照你的要求,输入轴是要每分钟60转的,你可以选用相应功率的三相异步电机--皮带轮--离合器--减速器--输入轴,或是选用带减速器的电机直接驱动输入轴。
4、需要调整时可以手动阻断电机与输入轴的联系,然后手动转动减速器的输入轴,进行调试,也可以使电机点动来进行调试。电动机可以使用瞬停开关或是在电路中加瞬停控制,但是一般都不加。
5、可以免了。

网友A:
关于分割器的问题,
1,有部分分割器在设计安装时只安排了凸轮轴的一端承受轴向力,所以规定带负荷工作时不能反转。但往往初始调试时,为了试验电机的转向有时会出现反转的情况,为了保险起见,分度盘上最好先不联接负载,待试验完毕再联接负载。当然,可以采购允许正反转的分割器,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2,电机一般和蜗轮蜗杆减速机联接后再与分割器输入轴刚性联接,电机与减速器可以是刚性联接也可以用同步带联接,不建议用三角带联接。考虑到分度盘过载的问题,安装转矩控制器是合理的,可以向分割器的厂商一同采购。
3,分割器、减速器与电机等驱动端的配置。由于不同的运动曲线(主要有修正加速度和修正梯形加速度两种曲线)有不同的最大加速度和最大速度值,因而产生不同的驱动配置,一般来讲分割器的厂商需要为用户计算与配置驱动端的。当然,用户有经验的话可以自己计算惯性和阻尼负载来进行配置(具体的计算方法可以到厂商的网站或向厂商索要资料来计算)。
4,输入轴有转360度,分度盘转一个工位的;也有转180度,分度盘转一个工位的,不要认为都是输入轴转一圈分度盘过一个工位的哦。
像你的1小时是3600个分度的情况,就有必要考虑变频控制,当然也可以采用双速电机,变频控制时是要配备变频器了。因为电机要转很多圈分割器才转一圈,且分割器有静止角,当停车时,由于负载阻尼的影响,电机会较快停车,所以不带刹车是可以的,如果要求快速停车,选用带刹车的电机是理想的选择。

楼主:
非常感谢yumin ,老腰两位老师了,打了这么多的字,讲的这么耐心,通过你们的讲解,分割器现在在我心里有了很明确的概念了。真诚的谢谢两位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直接找凸轮分割器生产厂问,得到的答案应该是相对权威的

lcs
厂家是最好的老师!说得对

网友(2011-01-11):
回复 网友B:

驱动时间是从这一工位到下一工位的时间!如果所用时间在2秒以上,一般会用刹车断电装置。如果在2秒以内,就用普通电机就行了·····

网友:
再下是卖分割器的,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18925830449。我姓刘!
你只要抓住你的所需产品的加工时间,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帮你完成!

网友C(2011-07-11):
采用变频调速。400W 30比 80DS绰绰有余,用变频调速器控制停顿时间1-3秒,万鑫电机还好吧!我经常用这个牌子,

网友(2012-05-13):
学习了,多谢1,2楼的耐心解答

网友(2013-10-23):
引用 网友C:
采用变频调速。400W 30比 80DS绰绰有余,用变频调速器控制停顿时间1-3秒,万鑫电机还好吧!我经常用这个牌子 ...

30比 是说的动静比吗
80DS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分割器的问题,
1,有部分分割器在设计安装时只安排了凸轮轴的一端承受轴向力,所以规定带负荷工作时不 ...

你现在设计分割器了吗?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设计分割器了吗?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们是用分割器,至于单位嘛,不方便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能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