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挑扣时通规能过去,止规过不去

楼主(2009-10-18):
我挑扣以后发现通规能过去,止规过不去。这是为什么呢?是刀的问题么?请高手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如果都能过去,按照国家标准,你挑的扣就不合格!好像

网友:
晕死。你想废活吗 ?明明是个好产品。要不。你在挑几刀。(*^__^*) 嘻嘻……

网友:
n你好有才啊

网友:
如果通规过不去,止规过去的话,很可能是你的刀具的刀尖倒角太大了。. g7 x; b( [" F
而上面你说的情况,很正常啊。

网友:
呵呵~考我们的智商呢?

网友:
“通规能过去,止规过不去”这是对的,不知你是否说反了

网友:
你直接把扣车平了就全过去了!!!!

网友:
绝对是你的刀具有问题,你应该换一把外圆刀或里眼刀,普车挂走刀别挂丝杠,数车用G01直接走。你的规估计能都过去了

网友:
通规不就是通过的意思吗?

网友:
给大家出题呐

网友:
都让楼主给搞糊涂了

网友:
晕到加昏迷

网友:
基本上,已经无语啦………………
难道楼主非得“通规不通,同时又止规不止”才舒心么??

网友:
我家冰箱坏了,不停机。就是把电源拔掉也不停机

网友:
我家冰箱坏了,不停机。就是把电源拔掉也不停机
引用 网友A:

你说错了,应该说,我家灯泡坏了,通电就亮,不通电就不亮

网友:
人家肯定是说错了,
他的意思是,通规不过,止规过,这种情况经常碰到,难到楼上几位没碰到过?
刀尖坏了而已嘛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是止规过去通规过不去的话可能是刀尖度数不对

网友:
通规跟止规是检查牙扣好不好的标准   都过去了就麻烦了

网友:
服了,太有才了!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趣事!

网友:
先查查“通止规”的概念!!!能提出这么高智商的问题肯定“超高手”

网友:
塞规有有圆孔塞规和螺纹塞规、其中圆孔塞规做成圆柱形状,两端分别为通端和止端,,用来检查孔的直径。通规能过去,止规过不去。说明你的零件时合格的,否则你挑的扣就不合格

网友:
我们刚学的,好像这样的产品是合格的啊,你问反了吧?

网友(2009-11-20):
被你们搞晕了,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
我是刚迈入机械行业 请问什么叫“挑扣”

网友:
挑扣就是车螺纹呗 。 30# 液压泵

网友:
如果你实在觉得别扭,就开始检查,通止规有没有拿错,是左螺纹还是有螺纹,挂轮箱有没有放好位置。

网友:
螺纹通止规主要是测量螺纹中径合格否。楼主说的现象是合格的哟!

网友:
螺纹通止规主要是测量螺纹中径合格否 ,楼主说的是合格的咯,要是你说反了的话就是你的刀尖角角度不对

网友:
晕啊,螺纹通规通、止规止就是合格的;
如果止规过了就不合格了!
楼主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好深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