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工作上没有机会,怎么动手搞实践

楼主(2009-10-18):
我是学机械的,很想多学习一点控制方面的东西,教材上的东西也学了不少了,但没有自己动手做过,很难提高了,现在的工作中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

看到过开门造车老师的一个帖子,说自己可以买设备学电路,单片机。我想具体问一下各位大侠,我想学做基本电路,要买哪些东西,需要哪些技能。当然必须是手工能完成的,价格不能贵了,我是穷鬼一个。

特别希望开门造车老师赐教。

网友:
何其 网友好!
.
你们真幸运:我在1991年用单片机做项目时,一片8098准16位单片机芯片得115元,
一片8051单片机芯片得85元。一次我不小心将一片单片机芯片的管脚弄掉,导致该
单片机芯片报费,心疼了好几天。现在可好,单片机芯片掉在地上都赖得捡,因为,
现在的单片机芯片实在是太便宜了,一片才6元钱!
.
你们真不幸:那时候,当别人还不知道单片机为何物时,我们用单片机搞成功了一个项目,
就能得个“大奖”。现在可好,做成了一个比那时难上十倍、百倍的项目,别人理都不理。
因为,进来的人太多了,完全没有了“物以稀为贵”的优势。
.
应你的要求,给出如下建议:
1、花300元钱买个8051单片机程序烧写器。
2、准备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3、到网上找资学。
4、动手做。
.
syw  091019---02.09

网友:
到相关的论坛找点diy的板块  一般都有一些集体的活动 比如做个电子钟什么的  而且那样的套件也比较便宜 还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做  一起分享过程 等你做下来了就有感觉了

网友:
8051 是不太老了 ,就跟我买的本omorn 的PLC书一样 还07年的 结果拿着对程序全不对 同事直接给说把那书丢了算了 。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其实我还是幸运的,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网络学很多东西,得到乐于助人的大侠指点。要是二十年前,那我只好放弃了。
根据开门造车老师的指示,我去淘宝上看了下,一块51的开发板大概不到两百块,一个编程器不到一百块。和老师说的有点不同呀,希望是降价了。
另外我想学做电路,有没有那种不要焊的万能插线板呀。

网友:
有时间多泡泡电子城和书店。找一些案例来联系。一定要在练中学,学中练!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其实我还是幸运的,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网络学很多东西,得到乐于助人的大侠指点。要是二十年前,那我只好放弃了。
根据开门造车老师的指示,我去淘宝上看了下,一块51的开发板大概不到两百块,一 ...
引用 网友A:

你好,面包板有的卖的,然后再买一些可以插的线就可以了。单片机这一块我做了几年了,有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特意来学习了

网友:
要坚持自己选择的路走下去,学电气嘛,是要花些成本买些硬件的,当时我学习买几千块硬件费用,不过后来转卖出去,算下来还是亏的,不过学到是真东西。
我的专业学药机设备的,自己花时间学电气,现在在单位改造很多台旧设备电气,运行效果很明显,最大好处电气故障率少,不耽误生产时间。特别是包装流水线哪段工序设备出故障时,整条流水线停下来,操作工等着。

楼主:
谢谢楼上的wenpian ,我想我会坚持下去的,因为觉得已经摸到边了,放弃有点可惜,何况是兴趣所在。买几千块钱的东西做实验我是没条件,买来都没地方放。我现在还是先学点单片机,再掌握点接口电路,自己做点小东西,找点成就感,应该花不了多少钱。
电子配件虽然便宜,但是不好买呀,特别是我现在这种小地方。

网友:
网上买点单片机的东西,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我学电气的,可毕业的时候只是知道一星半点的,没法实战,现在就只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