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220--500V的状态下,金属之间多大的距离才能保证绝缘啊?

楼主(2009-10-18):
某个产品内胆与外壳之间应该是绝缘的。

当使用外用表200K检测时,内胆与外壳时绝缘的。

可当使用兆欧表及220V电压的仪器检测是,产品是不绝缘的。

当220V----500V时,内胆与外壳之间必须保证多大的距离才是绝缘的啊。

是否有公式可以计算。

谢谢!

网友:
我估计你那个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接触到了,例如通过大坨的灰尘。万用表无法测量绝缘的,万用表只能测出电阻,本例里也许测出的是接触电阻。如果兆欧表测出绝缘不行,就说明是不行,跟距离关系不大,兆欧表是通过在外壳和内胆间施加500伏电压,此时如果绝缘不好,在外壳和内胆之间会有电流产生,此电流对于兆欧表为漏电流,把此漏电流按比例转换,显示出绝缘值。在500伏时,如果空气干燥,有1厘米就足够绝缘了。实际上是要考虑到空气湿度,产品是否坚固或固定牢固,有无安装漏电保护等。

楼主:
谢谢版主的答复。
我的分析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内胆容易在外壳中晃动,导致内胆的某个方向与外壳较为接近或接触,导致检测时,内胆与外壳不绝缘。
另请教下:基本绝缘时,绝缘电阻的阻值要求是多少兆欧啊。

网友:
这个啊,如果是家用的电饭锅之类的要求就最好高点,手持式电动工具也最好高点,其它的工业用品可以低点。如果工作电压是220伏,用500伏等级去测量是对的,对你的严格我很钦佩。如果要通过什么检验的话,最低也要1.5兆欧,为了你的产品真的能在保修期内正常使用,或者在厂里调试的时候不会出问题,最低也最好是有100兆欧,家用或手持的工具,最好再高点,200比较好。公式忘记说了,是 绝缘要求=Ue/1000  + 1,单位兆欧。这个公式的适用范围我知道是可以用于工业的,家用的话不清楚。

楼主:
Ue是产品的额定电压,还是试验电压啊?

网友:
额定电压,也是工作电压,220伏。

楼主:
“绝缘要求=Ue/1000  + 1,单位兆欧”,这个公式有没有标准出处啊。
计算出来,一般的家电产品绝缘为1.22兆欧。

网友:
找不到出处哦要不继续等别人解答吧。

网友:
关于低压电器的绝缘标准和测试方法国家是有标准的,十分明确,你可以查一下,两个电极之间的击穿电压与很多因素有关,如电极的形状为两个尖端,就容易放电,空气的湿度、空气的洁净度、交流还是直流?交流电的频率越高就越容易放电等等。在干燥的空气中两电极相距1毫米,50赫兹的交流电的击穿电压是4000伏特左右,但是在湿度很大的时候,击穿电压就是有100多伏特了。所以,产品的绝缘一定要用标准的方法和规定的设备及一定的外界条件才可以测准。

楼主:
但是目前的4706.12-2006等标准均取消了,绝缘电阻的要求,改为:电气强度和泄漏电流了。

这一点不大理解。

网友:
哦,为什么不理解?按照它的要求去测量不就行了?电气强度可以理解为你产品的绝缘层能耐多少电压,超过了就击穿了,或者是你的产品在国标规定的试验电压下是否能承受而不造成击穿。泄露电流就是根据国标试验时,施加标准的测试电压,其漏电电流是多少,绝缘表也是把漏电电流转换成绝缘值的,道理是一样的。等于说是新标增加了电气强度这个项目。

网友(2010-01-12):
220V绝缘电阻为2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