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张量”与“题西林壁”

楼主(2009-10-18):
双轴应力下一点的应力状态是:
σ1=100Mpa
σ2=-30Mpa
同时,它也可以是:
σ1=96.8 Mpa
σ2=-26.8  Mpa
τ=20 Mpa
同时,它也可以是:
σ1=60Mpa
σ2=10  Mpa
τ=60 Mpa
……换无数个角度,可以有无数种描述。
正符合那首古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座山,不管你怎么看,岭也好,峰也好,高也好,低也好,它还是它,但你怎么能知道这座山不是那座山呢?用经纬度。
一点的应力状态,不管你怎么看,得出的数值千差万别,它本身还是丝毫不变。但你怎么知道某个状态是这点的而不是那点的呢?用主应力。

网友(2010-10-10):
人为的

材料力学上公式推来推去的,看的烦死了。

其实分析一点时,当成受力均匀的刚体,采用受力分析算,连高一学生都会,简单多了。

网友:
要能把高中的知识活学活用好,还真挺厉害的了。
另外,题西林壁是小学学的诗词吧。

网友(2013-09-07):
什么情况啊,怎么看不明白啊

网友(2013-11-23):
这跟机器人在奇异点的情况是一样的吧,丢失了一个自由度,结果可以出现无穷组解了啊.

网友(2015-04-10):
这一点在莫尔圆上不是表现的非常完美么

网友:
公司,高了个转置产片的机器,老是出故障。他们分析来分析去没有找到原因。
我也快不能忍受了。

问题是,每个机构的可靠度没有计算也没有说明。
问题依然是问题,坏了,我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