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重新移位后水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8):
机床重新移位后,调好水平,试车时外圆有锥度,可以人为的把车床一头抬高或降低来弥补吗?对机床有没有影响?

网友:
试车时外圆有锥度,主要是主轴中心线同导轨不平行。

网友:
移位前是好的,那水平没有调好

楼主:
移位前没有测试过,关键是机床在水平状态车出来有锥度,人为的调偏后反而可以弥补,是不是把机床强行扭曲后产生变形得到的.

网友:
车出来有锥度是因为机床导轨与主轴轴线不平行,包括水平平面内的和垂直平面内的。
$ T  m% b  _: ~! ?垂直平面内的不平行可以靠调整机床导轨水平来解决。2 P/ A/ i% P- M% B8 o
水平平面内的不平行应该调床头箱方位来解决。

楼主:
床头箱方位调过了,垂直面的水平不是又变了吗?

网友:
在锥度不大的情况下是可以用调床头水平方法实现的锥度的,但是这种方法是不规范的方法,它是通过强行扭曲床身导轨来实现主轴与导轨的平行度,在机床安装中要求床身是不能有应力的,因此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采用这种方法,正确的方法是调整主轴箱来实现主轴与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
移动过程中床身发生了变形.用人为调整垫铁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也许可以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