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以下此产品的加工方法--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9-10-19):
此产品难点是CNC加工(螺旋槽)那道工序.

我们现有的工装工艺,效率太低!每个班(8小时)CNC只能加工出4-5.

CNC加工工序现有工装:

设备:立式加工中心(FANUC)

工装:第四轴上装上三爪卡盘,配套顶针.配套支撑立柱一根.

装夹方法:一夹一顶,工件中间部分加一点支撑!

刀具φ4硬质合金铣刀

程序,图纸.装夹简图见附件

请大家多给意见!!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呀!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吗?只能这样做吗!!

网友:
能不能用铣刀片加工,如果行的话速度肯定会快很多

网友:
可以和你讨论一下

楼主:
3楼说的用铣刀片是用什么方法,麻烦解释一下!!

楼主:
请问4楼的兄弟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讨论一下!!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多在刀具上改进

网友:
托架改一下,钢性太差了。
做一个厚管子,内孔配此轴。管子上部铣平,露出部份铣螺旋槽用,把厚管子固定在工作台校正,一端用第四轴夹,这么细,另一端顶就不要顶了。
由于铣后长毛刺,最好把厚管子内孔用好材质渗碳,转动时把毛刺直接去了。这种不锈钢不知道能不能行。
一种设想。

网友:
我们这也有加工类似的东西,螺旋槽,大概的加工方法跟楼主说的差不多。
不过我们的槽要短很多。
从加工方法上来说,感觉没什么好的具体的方案。
楼主要想提高效率,从两个方面入手应该是可行的:
1、增加工装刚性
2、改变加工参数,也就就是换好的加工刀具,来提高加工速度。

其实这两点说起来也是统一的,如果工装刚性不好,切削参数可能也上不来。

大概看了一下楼主的参数,主轴1000转,切削速度10-120不等,感觉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

楼主:
8楼所说的,我们也想过.现在我们中间托架与工件接触部分是铜,即使这样工件表面由于工件转动致使接触部分还有明显的划伤现象!!我们还有一件产品(见附件),它的表面要求很高,加工也是同样的方法,效率都很差.

楼主:
孤酒说到我心坎里了,关键是工装没想到好的办法呀,所以切削参数没办法提高了.

网友:
还必须用四轴以上的加工中心,主要是少了像车床这样的跟刀架,这个是改善重点。
带铣头的数控车也不行,铣头没这精度。

网友:
我说的厚管子至少比加工的螺旋线要长,不是托架。
在管子铣平的面上装上刮毛刺的刀,或直接用好材质把毛刺刮了,当然铜是不行的。
还有一种想法:
做一条刚性好的管子套在产品上,这管子已加工好产品这样的螺旋槽,第四轴直接夹在外管子上,加工细轴,这样不用怕毛刺。

网友:
楼上说的是做一个胎具,直接增加零件的直径来增加强度,理论上肯定可以,不过零件太细长就有问题,还要解决第四轴向的定位。

楼主:
我说的厚管子至少比加工的螺旋线要长,不是托架。
在管子铣平的面上装上刮毛刺的刀,或直接用好材质把毛刺刮了,当然铜是不行的。
还有一种想法:
做一条刚性好的管子套在产品上,这管子已加工好产品这样的螺旋槽 ...
引用 网友A:

这样加工好后,工件拿出来是个问题呀!!(产品已经有了毛刺)

网友:
夹具螺旋槽直接铣开至第四轴端呢,取工件时转一下?夹时还可以紧定产品?

网友:
在管上开一条槽,夹具松开,零件就松开了。

15# bird166

楼主:
工件太长,怎么样才能把整个都加紧呢?关键工件还要转呀!!

网友:
那就对开吧

楼主:
大家在多给点意见呀!!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
小建议:中间的辅助支撑做长一些,接触部分用赛钢做V型长槽。

网友:
放这里面做个罩,压着。呵

网友:
如果还用这种加工方法,我感觉一角二水提的方法就可以,但不是半圆的,应该是个钢管,对应工件的螺旋槽在钢管上同样铣个螺旋槽,但同时这又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铣刀要加长,这时同样会带来走刀速度不能太高的问题。
听说过一种加工方法叫旋风铣,不太了解具体是一种什么形式,听说可以加工大导程螺纹。这个工件可能不适用,但引申开来,不知道是否可以用拉削的加工方式。这所以这样提,是希望能多想些其它加工方式能否可行,以楼主目前的加工方式要想只通过工装改进,感觉也很难对效率有大的提升。

网友:
中间支撑太弱了,楼主最好能做成托棍形式的,这样就有足够的支撑力来抵消加工时的径向力!
仍是一夹一顶!

网友:
楼上的图真是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对应的螺旋槽个倒大角,或根本不用包住这么多,这样铣刀不会长很多。 再说这么小的铣刀,想最快也快不了多少,再快些刀就断。
我看不出图的螺旋角是多少,或许可以先用铣刀片粗铣一下。

网友:
是否可以借鉴一下靠模板的原理,内模用轴承来做,

网友:
在四轴加工中心上用类似走心车的模式加工,如果有走心车铣加工中心就没问题了

楼主:
楼主你在哪里~这个我们做过不锈钢材料的~20分钟一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引用 网友C:

我在无锡,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主你在哪里~这个我们做过不锈钢材料的~20分钟一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好的讨论方式就是在论坛发帖

网友:
增加支撑点试试看呢

网友:
v型块支撑。

网友:
刀具φ4吃刀和进给量很小,效率不会提高很多,如果允许的话将螺旋槽顶端R改一下形效率会数倍提高,建议使用支撑套使工件在套内滑动,而不是V型槽之类,这样工件绝不会有划痕。

网友:
量大吗?考虑先轧制,留余量机械加工
如果没有第四轴,可以用专门的夹具,配合铣床,具体见图

楼主:
刀具φ4吃刀和进给量很小,效率不会提高很多,如果允许的话将螺旋槽顶端R改一下形效率会数倍提高,建议使用支撑套使工件在套内滑动,而不是V型槽之类,这样工件绝不会有划痕。
引用 网友D:

改R型怎么样做才能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