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套液压(气压)系统---请教

楼主(2009-10-19):
在下不懂液压,问个特别弱的问下。目前最小的一整套独立的液压系统(气压)有多大,多大的体积能容下,还有所有设备的重量,能容许多大的力? 谢谢了~

网友:
最小的液压系统,基本就是一个液压集成包,大约有两升的油液,有集成的阀组,
泵体在油箱里,控制插头一般采用航空或类航空插头,也有高级一些的自带一个小控制板,对速度有要求的,有小型蓄能器,配移动使用的,可以配倒置装置,防止吸空,

系统压力16-25Mpa, 航空的还要高,要定制,

体积大于3升--12升之间。

网友:
楼上是做航空液压的?

网友:
作定制设备,天上和水里的都可以,按你的要求,

网友:
最小的泵我见过比拳头还小(12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