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合机的方法(请郭棚,开门造车等高手进)

楼主(2009-10-19):
连这一个贴子,已经是第三次了,为了把我的意思表述清楚,我把现场的照片发上来看看。

现有的气缸开合机

现有的气缸开合机

现有的开合机一侧面
现有开合机整体
接片时的照片
接片完成后的照片(等待下一片)
另外,我把相应的参数说一下:
材料:400X150X2mm,重量:500g左右。
我的切断机是1秒钟一片,所以接片机完成一个开合动作要小于1秒钟,我现在的气缸结构是2.3秒。
因为切断机到接片机有很多步骤,现在每一片板到的时候都不很规则,所以在接片的部位装了一个光电开关。也就是说这个接片的1秒钟要包括,1。光电的感应时间,2。接机机的起步时间,接片机的高速时间,和接片机的停止时间(开过程)。3。以及接片机的一个闭过程时间。
希望大家能提供有益的消息。
针对前两个贴子的建议:
1。直线电机,咨询过厂家,开合时间要大于2S。
2。普通电机或伺服电机加偏心轮,我最担心的是起停时间。
希望同志们提供宝贵意见。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

楼主:
请问,如果用伺服电机+偏心轮结构,可以做到1S钟让偏心轮转一个圈吗?
请指教。

网友:
看你标题,有点歧视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只想听听更新的意见。

网友:
请老鹰或管理员改一下标题,应该是开门造车吧(我们没有闭门造车社友啊!)。

楼主:
同志们,欢迎你们说看法。

网友:
较高的工作速度用气动或液压方法比较容易达到。
牵涉到缓冲和节奏,用液压方式应当最可靠。

楼主:
终于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
谢谢伏枥。用液压是指什么?
液压缸还是液压马达。

我现在在想用SMC的90度摆缸,0-90度是0。02-0。5S,但我又担心扭矩不够,10N。m的扭矩,要带两个滑块。

网友:
请问一定要用接片机构吗?如果把接片机构做成限位的框架,让产品直接掉到皮带上不就完事了嘛?当产品到达一定数量就可以打开框架直接放行就完了,呵呵个人愚见!1

楼主: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因为大多数其它厂都是这么做的。
但因为我们是新厂品,东西软,用普通的办法会损坏产品。所以没办法,只好想这种笨办法。

网友:
把那个气缸换成步进或者伺服电机,每次往下运动一个产品的厚度,这样会更稳,当到达皮带面时放开,放行这样就不存在速度问题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推拉电磁铁加杠杆实现功能

楼主:
把那个气缸换成步进或者伺服电机,每次往下运动一个产品的厚度,这样会更稳,当到达皮带面时放开,放行这样就不存在速度问题了.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方法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的产品和产品之间不能磨擦。会把表面擦坏。所以我选择用接片板。就是取它的一个光滑的效果。
谢谢。

楼主:
可以考虑用推拉电磁铁加杠杆实现功能
引用 网友C:

推拉电磁铁,行程小,而且力量也小。一般在300N以下,行程在12mm。如果用杠杆,转换成150mm行程,那么推力只有30N了。拉不动滑块了。

网友:
你的产品不能叠放呀,用你的图片上的机构,当第二个产品来的时候,你第一个 在皮带上的零件能运输走么?不只是只有1s的时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推拉电磁铁市场上卖的最大25KG力,行程75mm,通过杠杆实现开合的过程,应该在力和行程上都能达到要求,不过缺点是现在市场上主要卖的是2相380V的规格,不知道你们的电源有没有限制。还有就是吸合的时候声音有些大

楼主:
你的产品不能叠放呀,用你的图片上的机构,当第二个产品来的时候,你第一个 在皮带上的零件能运输走么?不只是只有1s的时间吗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叠放,是第二片不能在第一片上滑行。所以我选择落下的方式

网友:
连这一个贴子,已经是第三次了,为了把我的意思表述清楚,我把现场的照片发上来看看。
150946
现有的开合机一侧面
150950
现有开合机整体
150951
接片时的照片
150952
接片完成后的照片(等待下一片)
另外 ...
引用 网友D:

來談一下我的淺見
因為我不知這機器是做什麼用的,所以僅供參考或當做灌水文章!!
1.用一般電機單向旋轉配合兩個偏心凸輪做開合動作,可於挾持的機構處加裝壓簧....等方式來調整挾持力!!
2.若用伺服電機亦同上,只是若要定位控制會比較準!!
以上拙見.....

楼主:
感谢ARCO的应答。
我倒不需要夹持,只是一般电机如果要停的位置准确,靠什么来保证? 也就是说,要它到位置立即停,或者可以用刹车电机?

网友:
速度较高的运动器件,都必须考虑缓冲。

网友:
可否发个视频啊

网友:
看明白了
楼主的是在左右两个半板上闭合式承接待剪裁的原材料,当剪裁完,接住打开放到传送带上。

就是要求这两个半板闭合、打开 动作一次的时间要小于1S。   半板也就是接片机

我考虑是不是能用凸轮来实现呢?时间能保证吧?非专业,就当没说。

网友:
SMC气缸的最高速为3米/秒。根据你照片上的样子我猜测也就100MM,用时0.033秒。PLC1次信号反应时间0.15秒,大流量电磁阀动作10次/秒,即0.1秒动作一次,综上所述气缸往返一次0.066秒+PLC2次反应时间0.3秒+电磁阀反应两次的时间0.2秒=0.56秒。                 此中要主意,气管路径尽量短,缩短气体流动时间****************理论上气缸完全可以实现(我是根据SMC气动元件的标准)           图片中你的气缸好像缸径有点大,比较废气,应考虑选择50以下气缸

网友:
请注意楼主的这个叙述“切断机到接片机有很多步骤,现在每一片板到的时候都不很规则”,开合机构的运动节拍是随机的。

网友:
按照照片我猜测,你的气缸行程100毫米左右,按照SMC气缸数据,最快3米/秒,图中气缸往返一次0.066秒,大流量电磁阀0.1秒动作一次。往复就是0.2秒,plc信号时间为0.15秒两次共0.3秒。光电反应时间也是0.15秒(用plc时尽量用上升沿)综上所述,完成一次往返动作共需要0.716秒,不算气体流动时间。所以在选用气缸时应选用小缸径气缸,气管尽量短,以减少气体流动时间。

网友:
仔细看过楼主的所有有关帖子,不建议楼主放弃目前的气动方式。
目前的结构粗糙了一点,可按25楼的意见修改。
采用两个气缸对置,楼主遇到的同步问题恐怕是楼主想放弃气动方式的主要原因。
同步结构在楼主的结构上容易添置。
由于轻负荷工作,运动器件不重,采用液压方式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感谢ARCO的应答。
我倒不需要夹持,只是一般电机如果要停的位置准确,靠什么来保证? 也就是说,要它到位置立即停,或者可以用刹车电机?
引用 网友D:

用變頻電機or伺服可以達到定位功能,
變頻可以用煞車離合器,若搭配凸輪將停止時間加長(跟分割器類似),也可精準定位!!
你可以將你想要達到的定位條件(包含速度),與電機廠商確認!!
要非常準又要快,就只有伺服了!!
若用氣缸想達到更快速,可以用倍速機構,單位氣缸的行程可達2倍行程,速度就省一半!!
若使用一般電機搭配減速機,煞車離合器及凸輪也可以達到,只是要算速度是否符合你的要求(因為掛減速機使慣性變小)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从图片的环境和成本来看,不适合用伺服控制

网友:
机构上确实比较糙。
1,从照片上看,料长度方向400,但中间悬空约200,两端约需要50,可以选75行程的气缸,限位行程在55左右应足够了。这样可以两边的机构前移,减少悬臂及行程。
2,将接近开关安装在接料机构的上方,感应到有料了,气缸后退--下料,气缸后退后马上回来等料,那么只要计算感应时间+气缸两个行程时间+电磁阀两个动作时间就足够了。感应时间和电磁阀反应时间是毫秒级,真正要计算的是气缸的两个行程时间,按500mm/秒的运动速度,110/500=0.22秒,怎么说1秒的时间间隔是有的。
3,如果达不到要求,应优化现有的气缸结构,应达到动作顺畅且两端减振。

网友:
上帖的的1可能有误,楼主目前选用的150行程是合适的。
接着建议。
4,把两边的装置做在一块板上。
5,中心点放一个齿轮,两边的运动件下各安置一根齿条和中心齿轮啮合,保证同步。
6,应该在靠近气缸部位放换向阀并设置气包,以尽量减短管路长度。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导,确实很受益。
伏枥大侠,两边的不同步问题不是很重要。
大都说的关于改进气缸的办法,我现在就去试验,有结果立刻报告。

楼主:
第一步:新加一个气包,连续开合的速度从原来的52次增加到60次。
下一步,准备将气缸行程从150转成100。
请继续关注。

网友:
21#
……
只是一般电机如果要停的位置准确,靠什么来保证? 也就是说,要它到位置立即停,或者可以用刹车电机?
引用 网友D:

yu1025 网友好!
.
如果是我来做的话,我会用步进电机带动的摆杆托架。
速度快,定位准确。
.
syw   091021---04.57
.
.

网友:
直接用压缩空气吹,喷气速度接近音速,需要做这么复杂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开门造车,我上次做过一个类似的机构,定位很难,很容易过冲。可能是我选的扭矩偏小?

另外,原来气缸的PLC控制是用磁性行程开关的,我现在用程序定时器直接控制。开合速度已经再次提高。不过,两侧总有一个快一个慢,可能是气量不一样?
以前是总进气通过电磁阀后再分4路进两气缸。
现在准备先过三通,一分为二,再通过两个电磁阀进行分流到两气缸。
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结束:
经过以下调整:
1。气缸行程由原来的150转成100。
2。进气处加气包。
3。电磁阀由1个加为2个。气路分岔在阀前面。
4。气缸到位控制,由原来的行程开关转成PLC的定时器控制。
速度提高不少,由原来的50次/分钟变成了现在的80次/分钟。
谢谢以上各位的帮助。此次活动圆满结束。

网友:
可不可以采用两个接片装置奇偶接片啊

网友:
这样呢
比往复摆动开闸复杂些,但效率高些。

楼主:
这个机构是没问题,但我这台机器下面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另外,准确定位也是个问题。

网友:
看不懂啊!、
还是听高手意见吧

网友:
仔细寻思,还是开门造车大侠的最合用。

网友:
你要选好机构
开与和有的占空比是多少
出力要多大
有没有定位精度
要会要家保护。
如果以上都没有   你可以用以个大汽缸连接杠杆进行增速。

网友:
向宏给你出个主意,用2个同步反向拨杆盘就解决了,用不着传感器

网友:
每切断一次,转盘转1/4转

网友:
呵呵,有人已经拿出来了

网友:
根本就不存在空间不够的问题,既然能放得下气缸,这个就更能放下了,不要的便宜卖乖

网友:
还有,把气缸拿掉,也不要用传感器,搞成纯机械联动效率就高了

楼主:
呵呵。我说的是下面的位置不够。我的接片平面和下面的传送带间距只有50mm。但我的开合接片长度是100左右。
所以如果旋转起来,下面是不是也要100?所以说不够。
另外我现在的确没用光电,用的是PLC的计时。前进几秒,后退几秒。这样定位的。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一个问题的讨论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大家的方法哪怕这一次不能用,下次说不定就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