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表面喷漆前处理---请教

楼主(2009-10-19):
我单位新接一批出口件,需在机械加工表面上喷漆,表面粗糙度为Ra3.2或1.6,天津关西环氧防锈底漆。发货后客户反映机加工表面大面积脱落,采取何种简便易行的前处理方法能保证漆的附着力,漆不脱落呢?曾采取以下措施:用去油剂进行热煮,用稀料进行清洗,还采取过加工后进行喷砂处理但工作量太大(保护等)。谢谢!

网友:
喷漆前处理需除油除脂,喷砂一般不用的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你们公司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楼主:
各种形状都有,磨、车、铣、结构件,全部是一个零件部分位置喷,部分位置不喷,喷砂处理后效果较好,但对不喷漆加工面保护是一个麻烦事,因为量较大,所以想找一个简便有效的增加漆表面附着力的方法。

网友:
加磷化吧7 U9 v2 L+ E0 G
如果你仅仅是保护,客户没有什么要求,磷化就可以。

网友:
亮剑老师,我们那个QT-450的玩意可以磷化吗?

网友:
还有就是磷化处理,价格怎么样的?

楼主:
如何保证磷化处理表面涂层厚度的均匀性,因为我们用喷枪进行过磷化试验,但因磷化层厚度不均,导致喷面漆后效果不佳。谢谢亮剑老师。

网友:
用 二甲苯清洗 表面,然后喷漆,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但是二甲笨本身有毒性,危险性较大,有没有其它方法呢?

网友:
用清洗剂去油,再磷化处理,肯定没问题!
打底磷化价格很便宜的!

网友:
球铁一般做最终防腐磷化比较好 6# hpky2007

网友:
将表面进行脱脂就可以了,喷涂时在加工面采用护套就行了
我以前的公司是做橡胶金属件的,有好多喷漆件,都这么做的,效果好的很

楼主:
我们当时采取的是用热煮(去油剂碱性)+水洗,再用盐酸+水洗清理表面,进行自然干燥后进行喷漆,但部分加工件表面有脱落现象。

网友(2010-05-03):
继续关注,我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是做钣金机柜这一行,公司产品全部要喷涂的,就是脱脂加磷化前处理。用喷枪喷涂厚度为10个丝,均匀性在上下2丝内。

网友:
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工艺用不用的上,我们的产品是球墨铸铁的,主要就是除油,采用克林清洗剂,然后分底漆和面漆2次喷涂,附着力也不错的。

网友(2012-08-17):
怎么最近没有人更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