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安装有什么方法避免油封变形?

楼主(2009-10-19):
请教大家
骨架油封安装有什么方法避免油封变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没有接触过的吗?我们第一次安装还用脚踹了,很不好。是不是要做个工装呢?

网友:
肯定要做专用工装,
首先得做导向器(子弹头式)
主要安装要保证油封的同轴行,可通过断面跳动进行检验。

网友:
要看直径多大的,要是不太大,用比外径大的软金属板砸进去就行了!!

网友:
根据产品做专用工装,可用气压机压装

网友:
骨架油封安装,油封安装变形分为:骨架外形变形,密封唇破损,弹簧脱落等,
骨架外形变形1.可测量与结合的尺寸配合是否合理,2.可在轴盖与骨架涂抹一些润滑油3.装入时最好垫一些软垫在锤击4.装入时锤击力度适中尽可能去取点锤击
密封唇破损:建议制作一个与油封轴相近的导向套,在装到轴上之前,先从反方向装在套上,在从套上移到轴上。这样可以防止密封唇翻转破损弹簧脱落等

网友:
用合适的
套头

网友(2009-12-01):
骨架油封的安装是比较简单的,在油封上涂些黄油,用橡胶锤轻轻的、均匀地砸入就可以了。如果进不去,就要检查相关件的加工精度了。千万不能蛮干硬砸,否则会损坏油封。

网友:
要用专用工具

网友(2010-01-11):
哟用专用工具的

网友:
用原先的骨架油封垫着,轻轻敲击即可,力度要掌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