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9):
请问一下   铰制的螺栓和普通的的螺栓 有什么区别 具体点  视频和图像解释下也行 百度知道也查了感觉还不确切 不咋明白 帮忙解释下 谢谢 孔的加工竟有几种方法

网友:
一般联轴器用铰制孔螺栓,能承受剪切力,而普通螺栓只能是压紧。

网友:
简单说一下,铰制孔螺栓的上部与孔的“公称尺寸”相同,一般为H/m配合;而普通螺栓的公称尺寸比孔小。
例如,M16的铰制孔螺栓的螺纹外径是Φ16,螺纹上部尺寸是Φ17,那么孔的尺寸也是Φ17,二者相同。
M16的普通螺栓,螺纹外径是Φ16,孔的尺寸是Φ18左右,反正比Φ16大。
找实物或图纸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