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碳钢渗碳 与 低碳钢渗碳的区别

楼主(2009-10-19):
今天有人问低碳钢可以渗碳,中碳钢也能,哪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应用范围、机械性能、热处理有哪些区别?

这个我做了十几年的设计也不晓得如何回答清楚,

希望达人能帮忙清晰的解释下,当然你能清楚的解释某一方面也行,谢谢。

网友:
渗碳一般只用于低碳钢和低碳合金钢(0.10%-0.25%)。
渗碳后表面碳浓度可以达到0.9,而45号钢含碳量也只有0.45,所以是可以渗碳的。至于渗碳时间,可能会长一点,因为碳势小,可以加大气氛中碳浓度来调整。
首先确定你的部件是不是非要用渗碳,如果一定要求芯部软,表面硬,可以选用低碳合金钢,假如只要求表面硬度可以考虑表面淬火,用中碳钢,如果只要求零件的硬度,可以考虑采用整体淬火。
中碳钢可以渗碳的,
高速钢有时也进行渗碳处理,(主要是提高耐磨性)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解答。

答案已经找到,热处理手册第二册中介绍了80%左右,其它的根据平常经验也总结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