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与高速钢钎焊,一般选用什么焊料,要使用助焊剂吗?

楼主(2009-10-19):
Q235与高速钢钎焊,一般选用什么焊料,要使用助焊剂吗?

楼主:
悲剧,没人来

楼主:
各位大大速来,大大v5

网友:
你的设计要求都没有,怎么给你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用h62焊料,助焊剂选用硼砂即可,或QJ301
焊后对高速钢如有硬度要求,请与热处理车间进行协商。具体工艺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