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度的检测方法?

楼主(2009-10-19):
各位大侠,谁知道发动机上的清洁度的检测方法,急!!!!!!!!

网友:
第一次听说  期待解答

网友:
需要缸孔表面测量仪,目的是量化解决缸孔表面网纹角 粗糙度等几何要素,识别缺陷(如气泡,华伤 裂纹,不清洁区域等,属于非接触测量,国内大型发动机厂都有

网友:
用粗糙度仪测量啊 ,可得到很精确的数值

网友:
是发动机表面还是内部?

网友:
以前接触过
好像是测清洗液的含量
不知道是否正确
差不多忘了

网友:
上面说的都不对!

  洁净度 是对机加工产品残留物的重量要求.  机加工生产线都会有清洗工序,以清除产品上的切削残留物,
但最终产品肯定依然会有杂物残留, 这个残留的量必须严格控制,否则会影响组装后的完成品性能.
   测量的方法 是使用专用的过滤装置收集,将产品使用专用的清净剂清洗,并用容器收集,而后倒入带过滤
纸的真空装置,残留物或留在过滤纸上, 而后将这个过虑纸用烤箱加热,烘考,完成后用精密的电子称过滤纸
的重量, 过滤纸前后重量的差值就是残留物的重量 即  洁净度.

网友:
上面说的都不对!

  洁净度 是对机加工产品残留物的重量要求.  机加工生产线都会有清洗工序,以清除产品上的切削残留物,
但最终产品肯定依然会有杂物残留, 这个残留的量必须严格控制,否则会影响组装后的完成品性能 ...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们测量压缩机的内清洁度,全封闭压缩机经过短时间运转,收集系统内的所有机油,预先将400目铜丝布或者过滤纸进行烘干,称重,然后用清洗剂,一般用120号汽油,对机油进行稀释过滤,所有机器内的大小粒子都过滤到铜丝步中,进行烘干,称重,与原重进行比较,低于国标规定值,并观察记录颗粒的最大直径。

网友:
找标准啊,按标准的办法检验即可

网友:
基本上跟7楼说得差不多,补充几点:清洁度的过滤介质用滤纸比较好,滤布的话有可能会残留纤维在上面,影响结果。滤纸用之前也是要烘干和冷却的,而且所使用的滤纸不是国内那种纸质的化学滤纸,而是胶丝编织的滤片,这种滤纸有不同型号的,选择的时候要小心!
      过滤装置的话用以前中学学化学时的就差不多了,不过加个抽气泵会好一点!

网友:
清洁度测试结果有要求颗粒物大小和重量,具体情况应根据客户的技术规范要求

网友:
谢谢宝龙前辈和piaoka 前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总之,就是清洗,过滤,测量;

网友:
怎样计算呢

网友:
楼上很多人都说的没错,但是一楼说的有些含糊,这个有专门的标准,汽车行业对发动机内部残留和杂质,污渍都有严格的要求,对每个发动机配件都有明确的要求,对于重装后的机器要求也有星系数据。

楼主(2009-11-25):
谢谢大家,学习并进步了

网友:
洁净度 是对产品残留杂质的重量、颗粒大小的检测.  机加工、装配都会有清洗工序,以清除产品上的切削残留物,
但最终产品肯定依然会有杂物残留, 这个残留的量必须严格控制,否则会影响组装后的完成品性能 。
用航空汽油冲洗缸体内部以及内部零件,再使用滤纸过滤、烘干,检测杂质重量及颗粒直径

网友:
可以用颗粒度分析仪

网友:
清洁度?第一次听说
多谢7#朋友的介绍,又学了个知识!
呵呵!!!!
Thank You!!!!!!!!

网友:
不知道你要测量发动机的什么,我们这测量发动机燃油系统的清洁度,使用专门的抽滤系统及自动测量系统,先用专用的清洗液,作用超声波清洗,然后过滤,烘干,测量重量,根据零件的表面积,测量颗粒浓度,再进行扫描,测量颗粒大小.

网友:
哈哈,学习中。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还未接触过,该信息很吸引人。谢谢

网友(2010-02-04):
关于清洁度的测量,国标和ISO标准都有很明确的要求和测量步骤。

网友(2010-05-28):
发动机的清洁度,分具体的部位要求不同,这方面有相应的标准。一般零部件按照要求不同,一般分为超声波、喷射法,检验的方法有称重法、颗粒大小计数方法。

楼主(2010-07-26):
3ks ,大家的发言,但是120号汽油采不到

网友:
清洁度,有检验设备,我现在也是刚接触。

网友:
强啊,以前都没有听说过,受教了!谢谢各位大虾的分享

网友:
对,7#说的对
需要抽气装置,收集产品表面和内部的残留物质,用高压冲击的器具冲击产品表面和内部,再烘干,称重比较
按标准判定。

网友:
我就见过发动机的进排气摇臂轴的清洁度检测,用航空汽油清洗待检的工件,然后将清洗用的航空汽油经过滤纸过滤,然后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滤纸,看最大的杂质直径及颗粒数,以及杂质的种类,然后再将这些颗粒弄下来拿去称,看有多少。

网友(2011-08-23):
应该会有清洁度的测试标准吧?颗粒试验等类型的吧

网友:
清洁度检测就是将工件各处表面充分清洗后,过滤清洗液。然后对滤渣烘干、并称重,所称出的残渣重量即为清洁度值。一板要求较高的工件由要求,重量单位为㎎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