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下量,串辊量,弯辊力,都是轧制前预先设置好的吗?

楼主(2009-10-19):
请问在轧钢厂,压下量,串辊量,弯辊力,都是轧制前预先设置好的吗?是不是要先对钢坯进行一些测试,然后经过精确计算来设定?还是根据经验呢?

网友:
通常是模型计算出来,二级给到一级执行

网友:
根据以往模型学习,设定下一次轧制各项数据

网友(2010-03-19):
有时操作人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现场调整。

网友:
首先有个设定值,然后在轧钢过程中微调。

网友(2010-10-27):
压下量,串辊量,弯辊力这些都可以在计算机控制里做到。主要还是模型起作用。当然也要有相应的设备才行哈!

网友:
经验,一般都是经验使然

网友:
弯辊力度是根据板型仪反馈得出的,
窜辊量是根据来料宽度自动设定的,
想必LZ是6辊HC轧机吧,
压下量一般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的,我就测试过多种压下量,得出不同的轧制力,都有记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二楼的说法,很有道理

网友:
就冷轧而言,压下,也就是道次分配可以预先设定,如果轧机配置高有自学习功能,还可以调用数据库.弯辊力在低速和低配置的轧机中靠人设置,甚至有用棍子敲的办法.配板型仪就不必了.

网友:
理论加上经验,缺那样都做不好。

网友(2011-03-08):
三菱日立6辊UC-mill 用过,都是经验数据!

网友(2011-04-22):
要是预先设置好,然后根据现场实际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