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0A材料加工深孔---请教

楼主(2009-10-19):
请教
7 D. A: P' G+ R- ET10A的锻材料要加工个直径18.5深450的孔.  要怎么样才比较好加工?

楼主:
没有好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你还真是马虎,你就不能说说你现有的设备,所要的加工精度,产能如何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啊 就用摇臂钻的精度+0.1+0

网友:
这么说不是回转体,所以不好上车床

楼主:
车床是不可能加工的请问下版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请赐教下

网友:
这不用车床加工那就难了,钢材是什么状态下进行加工呢,硬度是多少呀

楼主:
是在没有热处理的状态下加工的

网友:
你现在用什么牌号的高速钢麻花钻头能顺利切削吗

楼主:
我用上工的白刚钻..不好钻1天钻不了1个孔工具耗损快这样加工成本就变高了 合金钻头也试过了差不了多少

网友:
明天来几张照片吧,你的切削参数是多少,切削液呢,反正多让大家了解一下,至少据你所说已经加工出一个成孔了,看样还是有加工成功的可能呀,你现在是不是每次接钻头时有一定阶隔呀,我们看看你是如何接替钻头的,你现在是不是用麻花钻磨群钻头钻的呀,关键是看你接钻头合理否,

网友:
是盲孔吗?精度要求的高不?

楼主:
是盲孔的精度+0.1+0

楼主:
版主.我们用的转速是100手动进给.不敢自动 却削液是用氩硝酸纳

网友:
试试枪钻!

网友:
 在汽车零部件的制造成本中,刀具费用所占的比例虽然只有百分之几,但汽车制造商们仍然提出了降低刀具成本的要求。

  图1 深孔加工用硬质合金整体钻头

  就刀具本身而言,通过提高自身的加工效率、延长使用寿命可以降低其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为缩减过去占制造成本15%~20%的切削液成本,干式、半干式切削得到逐步推广,开始替代传统的湿式切削。与此同时,刀具制造厂商开始将适应干式、半干式切削的刀具商品化,以进一步降低零部件的制造成本。
  在切削刀具中,孔加工用的钻头尤其不易实现干式、半干式切削。进行干式加工时,由于不能通过使用冷却剂达到冷却与润滑的效果,致使切削部位的温度会迅速上升,使刀刃急剧磨损,刀具寿命急速缩短。特别是在切削热易蓄积的孔加工中,熔结在刀具上的被加工材料脱落后会造成刀刃的显著损伤,再加上缺乏冷却液的排屑功效,切屑堵塞很容易造成钻头折断,使加工不稳定。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孔的干式加工的实用化仍未能实现。
  目前,除了铝合金、耐热合金材料的加工之外,采用最少量冷却剂的半干式加工正在得到推广和普及,在深孔加工中也已开始得到采用,如至今仍很难加工的L/D=10以上的深孔已经能够用非步进法进行加工了。
  以往的深孔加工主要使用高速钢钻头、枪钻。为了避免孔弯曲而采用小进给方式加工,为防止切屑堵塞而采用步进方式加工,致使生产效率一直很低。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三菱公司开发出的可实现高效、高质量加工的硬质合金整体钻头(如图1所示),目前在汽车制造业已经得到应用。

图2 切削性能比较

  这种硬质合金整体钻头的特点是螺旋排屑槽形状由窄变宽,加工L/D>20的深孔时不需步进进给,可实现连续进给,一次完成加工。
  当加工球墨铸铁时,如图2所示,使用普通钻头切削,当L/D=5.3时就会因切屑堵塞钻头发生折断现象而无法继续加工下去。而采用最新的深孔加工用硬质合金整体钻头,L/D=25的深孔也可用非步进进给方式实现稳定加工,且未见切削动力消耗的上升。

图3 与以往加工方法的比较(加工时间)

  图2所示的是最新深孔加工用硬质合金整体钻头与以往的深孔加工用钻头切削时间的对比情况。采用直径为?6mm的内冷型钻头,加工Ld=150mm的深孔,分别采用各自推荐的常规切削条件进行加工。结果显示,整体硬质合金钻头的加工时间大约是以往加工方式的1/5(与枪钻相比)~1/10(与高速钢钻头相比),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

图4  加工实例(曲轴加工)

  图4所示的汽车零部件的曲轴上有一斜且深的润滑用油孔,以往采用高速钢钻头或枪钻加工。为了提高加工效率,建立经济、灵活的柔性生产,可采用加工中心组成生产线,并使用硬质合金整体钻头。在考虑到保护环境问题的同时,此零件的加工采用半干式加工替代了湿式加工。半干式加工时工具的寿命可达72m/reg,相对于传统工具而言提高了1.8倍。即使是与湿式加工相比较,也可以得到同等以上的寿命。
  同时,在如下条件的连杆加工中:
  被加工材料:碳素钢S55C
  钻头直径:?6mm,内冷型
  切削参数:Vc=80m/min,fr=0.2mm/r
  孔深:126mm
  此钻头的使用与以往的工具相比较,使用寿命增加了1.5倍。
预计深孔加工用钻头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因为深孔加工用钻头的诞生是与由专机生产线向以加工中心构成的FTL(柔性传动生产线)转变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的。
  现在,铝加工的半干式切削在部分用户中已经得到使用。但为得到更长的使用寿命,尚在进一步改进其结构形状的进程中,并在考虑采用DLC(类金刚石)物理涂层等措施。
  为进一步减轻汽车的重量,铝材的用量还将不断增加。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就能看到适用于铝材加工的各种钻头了。

网友:
海哥,图片看不到。

网友:
图片图片 图片

网友:
以往我们加工这样的孔是在卧镗上麻花钻接长磨群钻,摇臂钻由于退屑原因导致效率极低

楼主:
材料可是锻压的T10A啊...........................

网友:
你现在最好能上图纸呀,你的加工工件形状大小是多少呢,你需要的理想效率是多少,废品率多少你能承受。不要偷懒呀,你厂现有的设备都说说呀,否则你还是找专业深孔加工厂吧。他们肯定是轻松搞定的,专吃那碗饭自然会高效搞定的。

楼主:
我们把设计改成通孔了拿去线切割了呵呵

网友:
这哪儿跟哪儿呀,盲孔450毫米深,那加上没通的那一段,怎么也要大于450毫米,线切割有多难呀,

楼主:
哎 线切割的说做不了 真纳闷 最后还是用钻出来的 拿哈尔滨硬质合金钻的...呵呵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