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加工蜗杆? 蜗杆齿厚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9-10-19):
请教下大家

蜗杆齿厚的计算公式。谢谢了

楼主:
没有一个肯赐教的吗.....................

网友:
蜗轮、蜗杆的计算公式:

1,传动比=蜗轮齿数÷蜗杆头数
2,中心距=(蜗轮节径+蜗杆节径)÷2
3,蜗轮外径=(齿数+2)×模数
4,蜗轮节径=模数×齿数
5,蜗杆节径=蜗杆外径-2×模数
6,蜗杆导程=π×模数×头数
7,螺旋角(导程角)tgB=(模数×头数)÷蜗杆节径
   蜗杆的齿厚一般是在节径处测量,是模数×π/2.(没有查手册,要根据你的实际精度和要求决定公差)

网友:
楼主,海哥帮你解答了。
另外,自己可以查一下手册吗!

网友:
注意区分轴向齿厚和法向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