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管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9):
用sw08画配管图的时候,保存时出现如图错误提示,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了。谢谢

楼主:
诶,自己解决了,估计问题太简单了,各位大侠不屑回答了。
哈哈

楼主:
我能不能把你宰了做标本去

网友(2011-04-23):
请问一毛大哥的管接头库是哪里下载的?谢谢

网友(2011-07-13):
比较关心楼主的配管 使用routing画得吗?

网友:
对啊 配管能直接合成吗?

网友:
没有一个高手回答具体的问题!!!!!!!!!

网友:
配管从未用过 还是初学者。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