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焊的产品,要求比较高,问题多多啊!

楼主(2009-10-19):
我们厂焊的产品,要求比较高,做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想请大家讨论以下。

网友:
两张图貌似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这是后面上的,法兰孔与管的间隙有0.08毫米。并且孔在安装时必须互换。

楼主:
这个和图1978一样的。法兰与管的连接孔中有两个O形圈用来密封.法兰在使用中是要来回滑动。所以两个法兰的同轴度和平行度要求比较高。

楼主:
这个是全图

楼主:
这是中间焊的,也不知是不是提高刚性的

楼主:
这是先焊的地方

楼主:
由于图1977的焊接,引起了管的变形,在安装图1978的法兰时非常困难。
图纸的要求是焊接后,必须进行矫正。但矫正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比较好。

楼主:
总长有4米多。管是用来过油的

网友:
说说我的思路吧,不一定对,
1,可不可以在组装前把1977焊好,用压力机矫正,矫直后再组装整体焊接
2,焊接时注意焊接次序,控制焊接规范
3,掌握规律后可以用卡具来控制变形
看来这种工件是成批量的吧,先实验吧,保险一点!
个人建议,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

楼主:
回11"的:
图1976的法兰与中间的管没有焊接,只与外面的八个管焊接,
先焊了图1977的,图1976的八个管不好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