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示机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9):
有那位高手 指教下: 标示机 , 也就是给药盒卡 批号的 机器  ,卡批号的时候总是 前后跑批号问题,  怎么解决, 明天我看看发图片上来

网友:
是不是批号打印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1光眼是否正常; p' }4 {% Y  P$ ~
2传送带是否平稳

网友(2009-11-26):
louboutin

When you see a red outsole you can definitely figure it out and say that is the Christian Louboutin shoes. Red outsole has become the logo since it appeared. However, you can never forget the beauty that the Christian Louboutin brings to you. Louboutin Shoes in recent years, the love of ladies, their products are a lot of towel material, The class heroine who. In 1999.christian shoes Jeans series, the success of the casual wear market,and other products to adopt Ms. bath supplies, such as footwear, handbags and jewelry ornaments. The ysl shoes is also close to the trend with a public fashion and your vertu,beautiful and grace leg could easily catch people’s eyes. Now you get this chance to be a part of replica vertu, you only have to chooes.

网友(2010-02-09):
间歇打印的离合器是否有问题!还有盒子之间的间距,也就是分张要好.再有就是检盒子的探头是不是检偏了,也就是检到盒子的R边或中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