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用螺旋铣加工螺纹---求助

楼主(2009-10-20):
我厂的加工中心有马扎克,兄弟,三菱的系统的以及法拉克0M,0I,18I系统的加工中心。现在由于要加工丝锥无法加工的螺纹孔。但无这方面的知识,想开通此功能,请问需要些什么准备,以及其参数的知识

网友:
开通3轴联动,其他只是编程和刀具的问题,不难的。

网友:
用G65宏编就行,铣牙的做为子程序,主程序里给赋值一下就行。改动也方便!

网友:
希望这个能帮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师傅

楼主:
谢谢你的东西,但是我下了,打不开,说是此文件已经被破坏。怎么办呢

网友:
你提到的系统是可以铣螺纹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刀具厂家,提供螺纹铣刀的刀具厂家都知道怎么做。

网友:
4楼的大哥用的是那个版本啊?

网友:
用螺纹铣刀铣螺纹,程序可以用MASTCAM来编,手工编也很简单,铣一个园,同时Z向下一个螺距的深度或向上提一个螺距的深度,这样螺纹就铣好了

网友:
螺旋线插补指令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STER  CAM9.0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懂。有点朦胧了。

网友(2009-12-26):
直接用G2/G3就可!后面加个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