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时效能取代回火时效吗

楼主(2009-10-20):
回火时效  要求工件体积不能超过 回火。振动时效:对工件体积要求不大。 两种方法,时效后较会接近吗?

网友:
尚没有得到书面的材料,个人以为不能呀

网友:
我们也正在做这方面的比较。

最近采购了一台振动时效设备。

楼主:
目前国内研究振动时效效果判定有以下几种方法。在具体使用中要根据情况选择适合的判定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参数曲线观测法,主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JB/T5926—2005或JB/T10375—2002。可根据振动时效过程中实时打印的a-t曲线的变化及a-n曲线振动前后的变化对比振动时效的实际效果。其中a表示加速度,n表示电机转数,t表示时间。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即可判定振动时效有效:
   -a-t曲线上升后变平;
 -a-t曲线上升后下降,最终变平;
 -a-n曲线振后共振峰发生了单项特征或组合特征的变化
    (出现振幅升高、降低、左移、右移);
 -a-n曲线振动变得简洁而平滑;
 -a-n曲线振后出现低幅振峰增值现象;
    振动处理过程中,如果不出现上条中所列的任一情况时,应重新调整振动参数,按上述规定的条款再进行时效处理后,重新检验。
   第二种方法是残余应力测检法,它可以定量定性的进行工件结构应力变化的检测和评判。 推荐使用盲孔法(有损)和磁测法(无损),也可使用X射线衍射法。
   ——被振工件振前、振后的残余应力测定点数均应多于5个点。
   ——用振前、振后的应力平均值(应力水平)来计算应力消除率,焊件应大于30%,铸锻件应大于20%。
   ——用振前、振后的最大应力之差值来衡量均化程度,振后的计算值应小于振前的计算值。
第三种方法是精度稳定性检测法 :
   ——以要求精度稳定性为主的工件,振后应进行精度稳定性检验。
   ——精加工后检验。
   ——长期放置定期检验静尺寸稳定性,在放置15天时第一次检验,以后每隔30天检验一次,总的静置时间半年以上。
   ——在动载荷后检验。

网友:
可以的。。我曾经看过一篇论文。。是可以的。。但是振动失效的时间的长短关键性的问题。。回火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工艺。。时间短!

网友:
同上~~~ 6# 大街上拣钱

网友(2014-08-19):
震动时效最大的优点就是节能呀,这个不用讨论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