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的根数怎么选

楼主(2009-10-20):
电机功率;37KW ;1475转/分; 皮带轮直径224mm 。从动轮1100转/分;皮带轮直径300mm;应该用几根皮带。

网友:
B型带14根,C型带10根吧。

网友:
记得好像有公式可以计算的啊,不常用到,所以都忘了

网友:
查手册噻。根据功率来选,还要看带轮的型号(也就是槽型)综合来选定。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

网友(2009-12-06):
数据太少了,工作环境如何?安装中心距怎么样?皮带一般不超过6根,再多最好用链轮!!

网友:
电机功率;37KW ;1475转/分; 皮带轮直径224mm 。从动轮1100转/分;皮带轮直径300mm;应该用几根皮带。
T = KW*974/ N= (37*974)/1475 = 24.4325 kgf*m
啟動最大轉矩 = T * 1.5 = 24.4325*1.5= 36.6488 kgf*m
設安全系數= 1.8 則 36.6488 kgf*m*1.8= 65.967 kgf*m
F= T/R =65.967/(0.224/2)= 588.99 kgf
則皮帶應傳達總張力不得小於588.99 kgf
致於傳達線速度= n*(3.14159*D) = 1475*(3.14159*0.224)= 1037 M/min
能傳達這種線速度的鏈條得仔細找找...
以上粗算,若有不是,請見諒

网友:
楼上的很热心,建议楼主翻翻设计手册。

网友:
其实这类问题,无论是教科书还是设计手册都有很详细的说明,最好还是自己实践一番,设计能力就是这样提高的。在设计过程中碰到具体问题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网友:
恩,皮带传动还是比较专业的,建议查阅专业书籍

网友:
直接机械设计手册 很直接就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
设计手册上面有吧

网友:
我们老师说,不懂就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