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能否将软导线与护套一起进行注塑?

楼主(2009-10-20):
我的产品需要设计一个专用的连接器。设计时要求端子与软导线铆压在一起后,与护套(连接器的外壳)一起进行注塑。请教各位高手这样可行吗?护套的材料选用尼龙66可以吗?一般用什么材料?另外对软导线有哪些要求?比如耐温等。谢谢!

网友:
必须保证如下实验项目:
外观、结构尺寸、互换性、插入力和拔出力、接触电阻、绝缘电阻、电气强度、接触件的固定性、抗拉强度、可焊性、耐焊接热、冷热冲击、振动、耐久性、盐雾、耐燃、有害物质。
详细可参照http://www.molex.com/molex/languages/index.jsp?langPref=chinese#

网友(点评):
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