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工厂有长期订单,铸铁件加工---请教

楼主(2009-10-20):
现工厂有长期订单,铸铁件加工,直径从80-300不等,长度50-200,相对应每种型号的零件!
现要求提高加工效率,想请教下各位大侠们,铸铁件加工,一般情况下,车加工一刀吃深3MM(单边)
是否还能加深,6066车床,有几次吃刀深度多了点,工件掉下来了,把刀弄坏了,好像那个卡爪没什么劲,夹不住,
多吃深点就不行了!直径250,转速105,走刀0.5,像这样的参数是否合适!吃刀深度3MM(单边)

网友:
走刀四五十丝可以了,不过切深铸铁件单边五到十毫米也不算咋的,拖不起刀只能说卡盘有问题或者机床性能差了点

网友:
只要机床有劲,卡盘能卡住,单边10-15一点没问题

网友:
一顶一夹,皮带轮都是这样做的,槽都能一刀粗挖出来

网友:
同意2楼的

网友(2009-11-25):
是没夹好,吃刀量可以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良策!

网友:
单边15,零件不会碎了吧

网友:
CA630上,加工球铁,外径260mm,孔直径150,加工长度60,株洲刀片(CNMG160612槽型不记得了),粗加工一刀切深12mm,转速大约是300转,进给大约是0.18。刀杆是S32的,还比较强壮。
实在太久 了,不太记得具体参数,但切深印象深刻。
另,刀片是新刀片,有涂层是,但我是修磨了再用的。

网友:
直径250,转速105,走刀0.5
加工球铁外径260mm,孔直径150,粗加工孔一刀切深12mm,转速大约是300转

个个是牛人
株洲刀片黑金刚专用刀具根本不好用,达不到刀具铭牌上的切削参数。刀具加工铸铁都不怎么耐磨,建议减底转速,增大走刀量。焊接刀具磨修光刃,机夹刀具选用刀尖R0.8左右的  粗车建议YG8 你转速那么快,刀具严重磨损,切削刃口钝了后。机床的纵向切削力增大。相当于是刀具把工件挤下机床的。
     工件加工过程中,铁削都是挤下来而不是切下来的,这个道理都懂吧?
     你可以把卡盘面装4个等高垫来限位。可以增大纵向受力
     运用3爪卡盘时。3个扳手孔都紧一下。卡爪呈喇叭状的话。修一下卡爪。

以上仅为个人加工经验 本人从业不久,有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出 多多学习

网友:
《你可以把卡盘面装4个等高垫来限位。可以增大纵向受力》
换做:你把机床主轴上装一后顶尖限位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