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壳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有砂眼(铸铁),如何修复简单有效?

楼主(2009-10-20):
泵壳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有砂眼(铸铁),如何修复简单有效?

楼主:
用铜焊 和 502焊条  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用铁水泥。施工简单。

楼主:
用铁水泥。施工简单。
* K+ J, n# x3 J! u自然 发表于 2009-10-27 10:22
铁水泥?能否详细说一下!

楼主:
铁水泥--一种金属修补剂

网友:
你说得对,就是那个。跟普通水泥似的。不过不是用水调和,是用专用的油调和的。比例调的正确的话,36小时后干,非常硬,不脆,耐腐蚀。

网友:
但是使用的效果不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也用过这种办法,但是最后还是不好。

网友(2009-11-30):
AB胶和铁粉混合,效果不错,耐用程度不弱于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