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零件摩擦发生咬合,如何解决(材料方面)?

楼主(2009-10-20):
公司的一个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我将1号零件材料判定为QT450-10  .2号零件为ZG1Cr13(表面进行磷化处理). 结果在高速1000RPM运转的情况下,短时间 2-5分钟后,2个零件相互咬合.
并且在零件2号外表面上形成了积削.刮伤了1号的内表面.最后产生"咬死"!
查阅机械手册后,初步决定更改2号零件材料.预备材料有: QT600..铸造锡青铜. .铸钢.
但是,由于要考虑到经济因素,以及时间等因素.加上自己专业知识不是很好,所以很难去决定2号材料.
特意发到论坛里,希望有高手能给些指导.推荐几种材料或者表面处理方法,增加零件的耐磨性以及抗咬合性能.

网友:
楼主没有告诉工件的尺寸、负荷和润滑情况,这些是很重要的条件。

楼主:
楼上的建议很好.
1号圆环开了油槽.零件整体浸泡在油里.
1号与2号零件的单边间隙有0.05mm.表面光洁度在1.6~0.8之间.圆柱度在0.03mm之内.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滑阀泵的偏心轮与滑阀,现在就是想知道偏心轮的材料以及常用的表面处理工艺.
因为 国外产品的零件材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材料.国内铸造的目前我没找到.所以享用其他材料代替..
望知道,或者了解的大大们,能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工况明确,那么楼主在首帖中的材料使用是不确当的。
对于有润滑的滑动摩擦副,要避免咬合,应当采用表面硬度差距大的两种材料。在类似楼主所说的工作状况下,一般都用淬火钢和轴承合金的配合,也有用氮化表面与轴承合金配合的。
轴承合金常用的有白合金、铜基合金和铝基合金。楼主可以根据情况找一种试试。
国外产品所用零件材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材料,楼主经过化验没有?能否说一说如何特殊吗?

网友:
我的几个观点,瞎说的:
1、表面处理的光不光滑?
2、如何防尘;
3、油内有没有杂质

网友:
两个配合面受力滑动,1号件材料软,必然很快就拉伤咬合。
关键还是材料问题,选择滑动耐磨性材料和硬度高点的,其次是润滑要充足。
建议用轴承钢试试,如果考虑经济因素选铸钢件,进行热处理。

网友:
较硬点的件选用调质硬度高点,然后渗氮(如果要磨的话必须小心余量,渗氮层较浅的),渗氮最最抗咬合的方法之一。
软点的选用摩擦系数小,耐磨,当然青铜是很好的了,就是贵。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帖上国外零件的材料分析报告.表格的上部分为2号零件材料分析。下部分为1号零件材料分析.目前自己心理的想法就是.2号采用中铬合金铸钢(具体牌号与热处理待定.希望能找到一种耐磨性,耐腐蚀性,尺寸在100-200度时候变性小的材料.).1号材料继续沿用QT450-10.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公司内部的2位主管忙着争名夺利.对于这种烫手的山芋都不想过问.我们这些做技术员的只能求助与网络了.

网友:
1号用QT450-10是可以的.2号你可以用42CrMo淬火。

网友:
想想轴瓦工作场所就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