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维护:一百多米的链条,24A的,保证有油不干

楼主(2009-10-20):
一百多米的链条,24A的,链条要保证有油不干,但最好不往下滴油,大家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好方法没?

网友:
有自动加油机

楼主:
是吗,还没听说过呢!哈哈,新手,刚毕业的,在车间我和师父天天用刷子刷油,老累了!有没有简单的,自己能做的方法?
 2# zjhioau

网友:
参照打“吊瓶”的方式   将油滴在刷子上 刷子用支架固定在链条上方

楼主:
谢了啊,试试去 4# dlp

网友:
若制作一个简易的涂抹辊  效果会更好

网友:
24A大概是个什么尺寸的概念?又没说链条是垂直吊着还是水平拉着,还是堆在地上,为什么要刷油,海上防锈吗?不能滴下来,是不是把甲板搞脏了?

楼主:
没见过,能给个简易图纸吗?
 6# dlp

楼主:
型号师傅说得,具体尺寸我也不清楚,一个链扣大概长60mm,宽20mm。链条是水平拉着,干燥机使的,链条经过高温区,所以要经常加!油滴下来会掉在产品上,影响外观啊。有什么好方法给说说啊,刚毕业工作,很弱弱地呀! 7#

网友:
用油杯,调整好后现场非常干净,只需要油杯有油就行,不需要专人涂油.油要用高温链条油,不然链条很容易变长损坏.

网友:
水平方向移动,而且要经过高温区,那楼上的方法都是可以的呀,在高温区前面或后面固定一个楼上说的各种加油装置,让链条穿过这些加油装置就加上油了。也可以考虑油雾器,不过油雾器要使用压缩空气的。

楼主:
以前我们使的就是类似这种,用油盒,油盒内放一链轮,加满油,链条就容易滴油啊!而且用油量很大! 10# sunbo6804

网友:
在油盒两端或后端加棉盒,里面放点废布料或者棉纱什么的,当链条穿过它的时候,就等于是抹过油淋淋的链条,润滑还是在,多余的也吸到棉纱里去了。

楼主:
嗯,不错,谢了啊! 13# 自然

网友(2022-03-07):
自己动手做一个刷子,毛要很细很细的,固定住,上面与油壶连起来,连接方式参考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