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子氮化,谁做过具体试验?

楼主(2009-10-20):
40Cr材料离子氮化的最高硬度有谁做过?据资料介绍可达HV690--750,谁做过具体试验,请告知。谢谢!

网友:
没测过,不过你还是自己做一下好,因为离子氮化和背景真空度的高低有关系,你能不能达到硬度要看你的真空度是不是能达到要求。

网友(2012-11-12):
常用材料经离子氮化处理后的表面硬度及深层指标
材料        预先热处理        离子渗氮技术
类别        材料牌号        方式        硬度        表面硬度        渗层深度

碳钢        纯铁        退火                300-400        0.15-0.3
        10 15 20        原材料                350-430        0.2-0.3
        45 55        正火或调质        HB180-200        450-550        0.2-0.5

合金结构钢        20Cr        调质                500-550        0.2-0.5
        20CrMnTi        正火或调质        HB180-200        550-600        0.2-0.5
        40Cr        调质                550-650        0.3-0.5
        42CrMo        调质                550-700        0.3-0.5

渗氮钢        38CrMoAi        调质                900-1100        0.2-0.5
        30CrMoAi        调质        HB217-223        850-1050        0.2-0.5
        30CrMnAi        调质        HB223-228        750-850        0.2-0.5

工模具钢        Cr12        淬火+回火        HRC50        900-1000        0.15-0.3
        Cr12MoV        淬火+回火                950-1050        0.15-0.35
        W6MO5Cr4V2        固溶处理                1200-1500        0.01-0.25
        3Cr2W8V        淬火+回火                900-1100        0.15-0.35
        5CrNiMo        调质        HRC45        750-900        0.3-0.5
        5CrMnMo        调质                650-890        0.3-0.5
        H13        淬火+回火                950-1200        0.15-0.3

不锈钢        2Cr13,4Cr13        淬火+回火                900-1000        0.1-0.2
        1Cr18Ni9Ni        固溶        HV162        900-1000        0.1-0.2

铸铁        HT20-4        铸态        HB203        350-550        0.1-0.3
        QT600-2        正火                350-550        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