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的飞刀最好用什么牌号的合金?

楼主(2009-10-20):
铣床的飞刀最好用什么牌号的合金?

网友:
那要看你铣什么东西呀

网友:
国内大厂的W2刀头一般可以。

网友:
应根据工件材质选择。

网友:
2#和4#说的地道!

网友:
嘿。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呢,等待中

网友:
我也来问下,铣T型槽的T型刀,焊合金刀头的,工件材料是45钢正火和调质的都有,那合金刀头用什么材质的好嘛???
# {2 t8 C: @3 RYT15??还是其他牌号的

网友:
最经济的是YT14、15.也可以用yw1的。就是贵

网友:
拉铸钢毛坯发现用YT5的刀子还比较耐用,即便钝了也能做。也迷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