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钢热后车削刀片寿命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20):
淬火钢热后车削刀片寿命低(40CR),一个刀尖就干7~8个活,用的是山特的陶瓷刀片,实在找不出原因在哪。。。。切削参数是160M/mm,0.15mm/r.

网友:
那你的刀片材质是什么呢?是否为耐冲击型?特处理后最好半精加工后再用陶瓷刀片加工。断续加工的话陶瓷刀片是很容易崩刃的

楼主:
谢谢,就是有断续切削。。。。

网友:
用CBN刀片试一下,有断续切削啊,估计寿命也不会很好

网友:
有同样的困惑啊

网友:
用材质为A65的陶瓷刀片,间断切屑的话进给只能为0.03MM/r.

网友(2011-10-25):
车削淬火钢的刀具选择,摘自华菱超硬:http://www.hlcbn.com

根据工件硬度和加工参数在涂层硬质合金,陶瓷刀具,CBN刀具三种刀具材质中选用。
涂层硬质合金:适合HRC45以下硬度工件,相对来讲需低速车削。
陶瓷刀具:适合硬度在HRC40--55度的工件,但尽量避免断续车削。
CBN刀具:HRC55度以上最为适合,CBN刀具分两种,焊接复合式CBN刀具一般吃刀深度在0.3mm以下为佳。
吃刀深度在0.3mm以上,或者有断续加工的淬硬钢可考虑用整体式CBN刀具。

附断续车削淬火钢案例:

图为:华菱超硬整体CBN刀片 断续硬车齿顶 现场    打破了业内CBN刀具不能用于强断续车削的神话!
工件硬度:HRC60-62
线速度:50m/min,;   吃到深度0.3mm   走刀量0.15-0.2mm/每转(根据粗糙度要求调整)
比陶瓷刀具刀具抗冲击,同等切削参数的情况下寿命是陶瓷刀具的6倍!

欢迎垂询:0371-55627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