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工作制介于S3和S4之间,如何选择?

楼主(2009-10-20):
小弟新手  如题  所需电机工作制介于S3和S4之间 大约每小时起动10次  选择S3感觉小 S4感觉大
不知如何选择 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
该电机是否需要正反转?
还需结合每个周期内负载变动情况综合考虑。

网友:
S3 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 时间。这种工作制中的每一周期的起动电流不致对温升产生显著影响。
S4 包括起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对温升有显著影响的起 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以上可见差异在于起动是否影响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