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螺栓叫什么名字?有供应商吗?

楼主(2009-10-20):
如图 上部为螺母,下部为螺栓和弹簧、挡圈  螺栓的头部有横向的挡杆
此螺母为家具上用 沉与密度板中
螺栓通过  绿色斜面滑向红色槽内 由于下部弹簧的收缩紧固二块板

请教 大侠图示紧固件为和名称? 那边可以采购? 制作工艺?  铸造?

网友:
你这都是一个小产品了。。。
应该属于非标啦

网友:
自攻型膨胀螺母

网友:
楼主把第一张图发完整,明细栏会有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外的客户希望在这边能找到供应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原来只有CAD的简图,转成PDF格式的方便传阅,上面的名字是自己起的 哈哈
这种不是膨胀的,家具上有很多这样类似的  “预埋”

网友:
应该能找到,这里没什么人是做家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马大哥,您看这么小的东西(内部结构有点复杂)用什么方式制造呢?如果是铸造,翻砂,消失?外形 大概直径12*14高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你说的这些,统统都是老马不懂的。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谦逊了,我到铸造版块询问专用人士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D上的外文名称是什么呢?

网友:
铸造。。。
弹簧加挡片(冲压)加螺栓(车床件)最后装配
你就找专门做螺丝的厂,量是关键

网友:
主要部件螺栓细看才知,看来我上面说的车床还不准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梨梨就是专业,量不过多,只供应一家公司。
就螺母不好搞,其它好办,螺栓可以找相似标准件再加工的(量少),【螺栓的头部开孔穿了根小轴做挡杆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二合一螺栓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螺栓的想法倒是一致啦
见笑啦,我专业什么

网友:
又开眼界了。

网友:
看外形比较像膨胀螺栓用的  还真是没有看过  预埋在家居中那到底起什么作用呢??呵呵   有可能不是国标件啊   那些老外经常做非标的   烦死了

网友:
是不是锌合金的,应该是压铸的吧!

网友:
我想,你去信阳的标准件公司问问,他们应该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21# yyqf1590 您好 公司名称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