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螺纹中间螺纹槽垫圈怎么放进去?

楼主(2009-10-21):
两头螺纹中间螺纹槽,垫圈怎么放进槽内去?注:垫圈内经小于螺纹大径。

网友:
开口垫圈吧。

网友:
先把垫圈做成锥形,装入后再压平

网友:
一头螺纹做好,穿垫片,然后再做另一头螺纹。紧固件行业是这样做的。垫片有专门的穿垫机

网友:
4# chunzu 0 L% Z$ \; }: [4 r
支持楼上,可以先放垫片,再做螺纹

网友:
同意4楼的办法

网友:
四楼的做法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很多时候不用开口垫的

网友:
螺纹是滚压的。

网友:
我这里现在做卡特的产品是用3楼的办法,先把垫片冲成凹形,装进后再压平

网友:
垫片内圈攻一同样的螺纹,旋到空刀槽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