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定螺钉如何选择?

楼主(2009-10-21):
各位师傅:
我想知道平端,锥端,圆柱端,以及凹端内六角紧定螺钉各有什么特点,以及它们的使用场合?谢谢!

网友:
我想你所说的几个端面形状应该没有说的不是很清楚;据我所知,螺栓的头部类型主要有六角头,方头,盘头,半圆头,扁圆头,沉头,半沉头,内六角头和花形角头.螺栓杆部末端的选型有:搓制形成末端,倒角端,锥端,截锥端,平端,凹端,圆柱端,刮削端,断颈端,尖端等...因此你前面所说的应该是杆部末端类型,而后面的内六角螺钉指的是头部类型.
对于紧固件杆部末端的造型:一般用途只考虑拧入顺利,不损坏螺纹即可。而锥端、圆柱端等主要是紧定螺钉采用,可用于转动零件的定位和增大传递载荷能力等。刮削端和尖端是自攻螺钉和自钻螺钉的末端。断劲端是扭剪型高强度螺栓的末端。
内六角头螺钉,主要用于主机平面要求平滑,外形美观或内部结构不允许螺栓头部凸出的部位,有的头部下面有方颈或榫,可防止旋转螺母时转动.

网友:
平端的:有,但好像没用过,
尖端的:这个比较常见。但是,要打个锥形窝才可以。
圆柱端的:类似尖端的。也要打个孔。当然,如果是做定位用途,就另当别论了
以上两种,老式设备上,比如固定齿轮(受力很小的,可以不用键),就是直接在轴上钻个窝,然后用顶丝固定。但是有个问题,这两种顶丝的自锁性能都不好,因此,又经常用一字头的顶丝,然后捆绑钢丝防松。

凹端的:直接拧就可以了,固定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对轴的损伤很小。当然,这种的,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综上所述,我们目前用于固定的顶丝,绝大多数选择凹端的,其他的用的很少了。老式设备上,尖端的圆柱端的很多见。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帮助,我明白了。

网友:
平端端头材料还可以选择,铜制,还有尼龙或赛钢的,用在顶紧力不大的场合,精密设备常用。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每种类型的螺丝的强度时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