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类小零件的成型方式

楼主(2009-10-21):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33128&extra=page%3D1
在五金版块求助贴,转到这边,请教各位大侠,可以采用铸造方式?谢谢

网友:
我是益虫网友好!
.
是压铸工艺。是由注塑工艺转化过来的。注塑是向模具腔内注的是塑料,而压铸是向模具腔内注的是金属。只不过温度高些罢了。
.
      压铸简介 压力铸造简称压铸,是一种将熔融合金液倒入压室内,以高速充填钢制模具的型腔,并使合金液在压力下凝固而形成铸件的铸造方法。 压铸区别于其它铸造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高压和高速。①金属液是在压力下填充型腔的,并在更高的压力下结晶凝固.。
.
syw   091022---01.4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方便找点相关资料了解一下了

网友:
进来学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