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 SPEC.#H-146,机加外贸单中材质---请教

楼主(2009-10-21):
MATERIAL
          PER SPEC.#H-146
可找不到此材质,好象是英、法的一种铝合金吧?

porosity must be per t.p.co. spec. #H-232又是何义?

下面两图中各为何材质?我是看得头得晕了

楼主:
第一张图中上面三行为法文,后三行为英文。
求教其中的材质!

网友:
你查各国材料对照表,网上就有

楼主:
关键是网上找不到,
一般的各国材料对照表上都没有

网友:
t.p co 是什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