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钳工高级技师理论知识试卷及答案

楼主(2009-10-21):
设备维护最重要的是人员素质,看看这些有用末!

网友(2009-12-15):
看了感觉很惭愧

网友:
答案自己下载啊,试题贴出来,大家共同学习了!

装配钳工高级技师理论知识试卷及答案
一、单项选择(第1题~第70题。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分,满分70分。)
1. 职业道德的实质内容是(  )。
、改善个人生活                        B、增加社会的财富
  C、树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劳动态度          D、增强竞争意识
2. 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是(  )。
  A、自己制订生产工艺                    B、贯彻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加强法制观念                        D、执行国家安全生产的法令、规定
3. 不符合着装整洁、文明生产要求的是(  )。
、贯彻操作规程                        B、执行规章制度
  C、工作中对服装不作要求                D、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
4.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对于机件的肋、轮辐及薄壁等,如按纵向剖切,这些结构都不画剖面符号,而用粗实线将它与其邻接部分分开
  B、当零件回转体上均匀分布的肋、轮辐、孔等结构不处于剖切平面上时,可将这些结构旋转到剖切平面上画出
  C、较长的机件(轴、杆、型材、连杆等)沿长度方向的形状一致或按一定规律变化时,可断开后缩短绘制。采用这种画法时,尺寸可以不按机件原长标注
、当回转体零件上的平面在图形中不能充分表达平面时,可用平面符号(相交的两细实线)表示
5. 确定基本偏差主要是为了确定(  )。
  A、公差带的位置                        B、公差带的大小
、配合的精度                          D、工件的加工精度
6. 球墨铸铁的组织可以是(  )。
、铁素体+团絮状石墨                    B、铁素体+球状石墨
  C、铁素体+珠光体+片状石墨              D、珠光体+片状石墨
7. 圆柱齿轮传动的精度要求有运动精度、工作平稳性(  )等几方面精度要求。
  A、几何精度        B、平行度          C、垂直度          D、接触精度
8. (  )主要起冷却作用。
、水溶液          B、乳化液          C、切削油          D、防锈剂
9. 使用划线盘划线时,划针应与工件划线表面之间保持夹角(  )。
  A、40°~60°      B、20°~40°      C、50°~70°      D、10°~20°
10. 在螺纹底孔的孔口倒角,丝锥开始切削时(  )。
、容易切入        B、不易切入        C、容易折断        D、不易折断
11. 电动机的分类不正确的是(  )。
  A、异步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              B、三相电动机和单相电动机
、主动电动机和被动电动机              D、交流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
12.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程度与(  )无关。
、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                  B、通过人体电流的时间
、电流通过人体的部位                  D、触电者的性格
13. 工企对环境污染的防治不包括(  )。
  A、防治大气污染    B、防治水体污染    C、防治噪声污染    D、防治运输污染
14. 环境保护不包括(  )。
  A、调节气候变化                        B、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保护人类健康                        D、促进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
15. 机床传动系统图能简明地表示出机床全部运动的传动路线,是分析机床内部(  )的重要资料。
、传动规律和基本结构                  B、传动规律
、运动                                D、基本结构
16. 读传动系统图的(  )是研究各传动轴与传动件的连结形式和各传动轴之间的传动联系及传动比。
、第一步          B、第二步          C、第三步          D、第四步
17. 车床的(  )即刀架的直线运动。
、大拖板进给运动                      B、切入运动
、切削运动                            D、主运动
18. 轴Ⅰ上装有一个(  ),用以控制主轴的正、反转或停止。
  A、联轴器                              B、双向多片式摩擦离合器
  C、牙嵌式离合器                        D、圆锥摩擦离合器
19. CA6140车床纵向和横向进给传动链,是由Ⅰ轴→(  )→挂轮机构→变速箱→光杠(丝杠)经溜板箱中的传动机构,使刀架作纵向和横向进给运动。
、减速箱          B、主轴箱          C、方箱            D、溜板箱和方箱
20. CA6140车床车螺纹传动链,是由Ⅰ轴→主轴箱→挂轮机构→变速箱中离合器→丝杠,合上(  )中的开合螺母,使刀架作纵向进给运动,车制螺纹。
  A、减速箱                              B、溜板箱
、方箱                                D、减速箱和溜板箱
21. 依据产品图,对零件进行(  )分析。
、工序            B、工步            C、工艺            D、工装
22. 工艺卡是以(  )为单位详细说明整个工艺过程的工艺文件。
、工步            B、工装            C、工序            D、工艺
23. 工序卡片是用来具体(  )工人进行操作的一种工艺文件。
、培训            B、锻炼            C、指导            D、指挥
24. 保证装配精度的工艺之一有(  )。
、调整装配法      B、间隙装配法      C、过盈装配法      D、过渡装配法
25. 互换装配法对装配工艺技术水平要求(  )。
  A、很高            B、高              C、一般            D、不高
26. 调整装配法是在装配时改变可调整件的(  )。
  A、尺寸            B、形状精度        C、表面粗糙度      D、相对位置
27. 本身是一个部件用来连接,需要装在一起的零件或部件称(  )。
  A、组件            B、部件            C、基准零件        D、基准部件
28. 构成机器的(产品)最小单元称(  )。
  A、零件            B、部件            C、组件            D、分组件
29. 直接进入机器装配的(  )称为组件。
、零件            B、部件            C、组合件          D、加工件
30. 万能外圆磨的主轴及其支承在结构上应具有很高的(  )。
  A、刚性            B、硬度            C、强度            D、韧性

网友:
31. 最先进入装配的零件称装配(  )。
  A、标准件          B、主要件          C、基准件          D、重要件
32. 在单件和小批量生产中,(  )。
、需要制定工艺卡                      B、不需要制定工艺卡
、需要一序一卡                        D、需要制定工步卡
33. 装配(  )应包括组装时各装入件应符合图纸要求和装配后验收条件。
、生产条件        B、技术条件        C、工艺条件        D、工装条件
34. 部件(  )的基本原则为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由主动到被动。
  A、加工工艺        B、加工工序        C、装配程序        D、制造程序
35. 圆柱形凸轮的划线第四部是在划出的曲线上打上(  )。
、痕迹            B、标记            C、样冲眼          D、号码
36. 研磨圆柱孔用研磨剂的粒度为(  )的微粉。
  A、W7~W7.5        B、W5~W5.5        C、W4~W4.5        D、W1.5~W2
37. 浇铸巴氏合金轴瓦首先清理轴瓦基体然后对轴瓦基体浇铸表面(  )。
  A、镀锡            B、镀铬            C、镀锌            D、镀铜
38. 液压传动装置的控制、调节比较简单,操纵方便,便于实现(  )。
、自动化          B、系列化          C、标准化          D、通用化
39. 换向阀利用阀芯在阀体间的(  )来变换油液流动的方向。
、移动            B、转动            C、相对移动        D、配合
40. 曲柄摇杆机构属于(  )。
、空间连杆机构    B、铰链四杆机构    C、滑块四杆机构    D、两杆机构
41. 凸轮轮廓线上各点的压力角是(  )。
  A、不变的          B、变化的          C、相等的          D、零
42. 螺旋传动的结构(  ),工作连续平稳。
、复杂            B、简单            C、标准化          D、不确定
43. (  )用来支承转动零件,即只受弯曲作用而不传递动力。
、转轴            B、心轴            C、传动轴          D、曲轴
44. (  )工作面是两键沿斜面拼合后相互平行的两个窄面,靠工作面上挤压和轴与轮毂的摩擦力传递转矩。
  A、楔键            B、平键            C、半圆键          D、切向键
45. (  )圆锥销及开口销均有国家标准。
、槽销            B、特殊形状销      C、安全销          D、圆柱销
46. 联轴器性能要求能适应被联接两轴间的相互(  )。
  A、距离            B、方向            C、位置关系        D、速度
47. 离合器按实现过程分为操纵式离合器与(  )。
  A、摩擦离合器      B、自动离合器      C、啮合离合器      D、刚性离合器
48. 测量误差是指测量时所用的(  )不完善所引起的误差。
  A、办法            B、程序            C、手段            D、方法
49. 线纹尺的刻线误差属于(  )误差。
  A、制造            B、测量            C、加工            D、标准器具
50. 在同一条件下,多次测量同一量值,误差的数值和符号按某一确定的规律变化的误差称(  )误差。
、人为            B、随机            C、变值            D、方法
51. 机床和基础之间所选用的调整垫铁及(  )必须符合规定要求。
、数量            B、质量            C、体积            D、耐性
52. 机床上有些零件由于结构细长,受力后就易产生(  )。
、变化            B、变形            C、破损            D、磨损
53. 旋转机械产生振动的原因之一有旋转体(  )。
、不均匀          B、不一致          C、不同心          D、不同圆
54. 齿转啮合时的冲击引起机床(  )。
  A、松动            B、振动            C、变动            D、转动
55. 零件(  )误差产生原因有工艺系统受力所引起的误差。
  A、计量            B、使用            C、加工            D、测量
56. 工件以平面定位时,定位误差包括(  )位移误差和基准不重合误差。
  A、标准            B、基准            C、基面            D、基础
57. 工件用外圆在U形块上定位,加工圆柱面上键槽时,工件以上母线为工序基准其定位误差等于(    )位移误差与(  )不重合误差之和。
、基准            B、标准            C、基面            D、基础
58. 减少夹紧(  )的措施之一是夹紧力尽可能与切削力、重力同向。
  A、上差            B、下差            C、误差            D、公差
59. 机床误差包括(  )误差。
、机床刀具        B、机床夹具        C、机床主轴        D、机床量具
60. 导轨面间的不平度,习惯上称为“扭曲”,属于导轨的(  )精度。
  A、位置            B、表面            C、结合面          D、接触
61. 机床传动链误差,是由(  )链中各传动件的制造误差和装配误差造成的。
、运动            B、结合            C、传动            D、连接
62. 刀具误差对加工精度的影响随刀具的(  )而异。
  A、种类不同        B、大小            C、用途            D、性能
63. 砂轮磨内孔时,砂轮轴刚度较低,当砂轮在孔口位置磨削时,砂轮只有部分宽度参加磨削,切削力(  ),孔口外的孔径磨出的较大。
  A、大              B、较大            C、小              D、较小
64. 刀具磨钝(  )工件的加工精度。
、增大            B、减少            C、降低            D、减小
65. 关于减小热变形误差的措施错误的是,(  )。
、在恒温室内对工件进行加工
、在室外对工作进行加工
、加工前预热机床使其在热平衡状态下进行加工
、加工时充分冷却减少温升
66. 工件残余应力是指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存在于工件内部的应(  )。
  A、引力            B、重力            C、惯性力          D、力
67. 由于外来的灰尘微粒掉落的结果,使球形阀“B”卡住会产生压力(  )。
  A、运动            B、行动            C、冲动            D、振荡
68. 溢流阀阻尼孔被堵塞使液压牛头刨床空运转时液压系统中压力(  )。
、超高            B、超低            C、过低            D、过高
69. 造成低速时滑枕有(  )现象原因滑枕润滑不良。
  A、时动时停        B、爬行            C、缓动            D、慢动
70. 工件表面磨削时有突然拉毛痕迹的缺陷原因之一是(  )砂轮磨粒脱落夹在砂轮和工件之间形成的。
  A、粗粒度          B、细粒度          C、较粗粒度        D、较细粒度

网友:
二、判断题(第71题~第10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满分30分。)
71. (    )从业者从事职业的态度是价值观、道德观的具体表现。
72. (    )从业者要遵守国家法纪,但不必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73. (    )只有选取合适的表面粗糙度,才能有效地减小零件的摩擦与磨损。
74. (    )不锈钢2Cr13具有导磁性。
75. (    )按用途不同螺旋传动可分为传动螺旋调整螺旋两种类型。
76. (    )刀具材料的基本要求是具有良好的工艺性和耐磨性两项。
77. (    )碳素工具钢和合金工具钢的特点是耐热性好,但抗弯强度高,价格便宜等。
78. (    )游标卡尺不能用来测量孔距。
79. (    )万能角度尺按其游标读数值可分为2′和5′两种。
80. (    )硬质合金机用铰刀用来高速铰削和铰削硬材料。
81. (    )普通螺纹分粗牙普通螺纹和细牙普通螺纹两种。
82. (    )CA6140车床主电路有3台电动机,采用三相380V的交流电源。
83. (    )装配工艺规程通常是按工作集中或工序分散的原则编制的。
84. (    )选配装配法可分为:间隙选配法、过盈选配法、过渡选配法。
85. (    )表示装配单元的加工先后顺序的图称装配单元系统图。
86. (    )装配工艺规程文件包括生产过程和装配过程所需的一些文件。
87. (    )采用量块移动坐标钻孔的方法加工孔距精度要求较高的孔时,应具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加工面作为基准。
88. (    )只要在刮削中及时进行检验,就可避免刮削废品的产生。
89. (    )运动精度就是指旋转体经平衡后,允许存在不平衡量的大小。
90. (    )CA6140车床量生产床身导轨的精度由磨削来达到。
91. (    )方向控制回路包括换向回路和锁紧回路。
92. (    )蜗杆传动的承载能力大,传动效率高。
93. (    )根据轴颈和轴承之间摩擦性质的不同,轴承可分为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两类。
94. (    )计量器具误差主要是计量器具的结构设计,制造装配、使用本身所有误差的总和。
95. (    )随机误差决定了测量的精密度,随机误差愈小,精密度愈高。
96. (    )通常对温度要做出规定,如外圆磨床砂轮架一般要求温升不超过50℃。
97. (    )采用不同刀具加工齿轮必然产生理论误差。
98. (    )为了保证工件的加工精度,必须保证所用夹具的高精度。
99. (    )工艺系统在外力作用下会产生相应的变形,从而产生加工误差。
100. (    )辅助装置,是液压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

网友(2010-01-16):
谢谢诶,感谢你的劳动,

网友:
看完了才知道自己以前的很多做法和想法都不是很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