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扣的模具材料用什么?

楼主(2009-10-21):
各位大侠,请教一些问题,现在制造模具的材料有哪些?是否有一种硅材料的?另外,金属皮带扣的模具主要用那些材料的模具来做(除了钢材).期待回复,谢谢了.小弟新手.

网友:
模具材料很多种,不同模具不同材料!
金属皮带扣一般是锌合金压铸出来的,模具材料H13,产品材料锌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