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盘铣刀刀头的材质?

楼主(2009-10-21):
请问普通铣床用的刀盘,装夹4把焊接刀具,刀盘直径大概120,加工材质普通45#钢,请问应该焊接哪种材质的刀头,加工深度一般能达到多少,转速给到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就是普通的YT14、15的刀头。看刀头的刃长定,大概7、8mm吧、转速可以达到200-300转

网友:
跟机床刚性也有关系的,一般实际情况3-5mm比较正常,7-8mm我感觉有点多了。

网友:
吃刀量3~5,转速可以600,进给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