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架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9-10-21):
我接触模具有三年了,都是维修模具,没有参与过设计,所以一些很专业的词汇不是很理解,刚才我看到了“模架”这个词,看了半天图也没有明白是干什么用的,我想问一下模架是什么?做什么用的?那位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维修模具三年时间,怎么不知道模架是什么?楼主在工作中要多问问师傅们嘛。
突然想到模架还不好解释,呵呵,字面理解就是模具的框架啦。一般都是通用件,市场上可以买的。模具的核心部分则要设计制作。

网友:
呵呵……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不知道

网友:
学习了,我做模具17年了也不知道

网友:
呵呵!楼上各位好谦虚啊!

网友:
[学习了,我做模具17年了也不知道/quote]
这位大侠更谦虚啊!

网友(2009-11-27):
不知道您这个模架是指什么,按照我们目前使用的说法全称叫“模具架”。
模具不能摆在机床上就可以用,它是需要安装在一个框架里,而框架则和压力机安装在一起,这样才可以实现压制或者其它加工啊。

网友:
做模具选用模架会节约时间,且有助于提升模具寿命。冲压模具有冲压的模架,塑料模具有塑料模具的模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