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100的NC数据与机床共享

楼主(2009-10-21):
如何把AP100生成的NC程序通过数据线传输到AMADA机床啊,有那为大虾知道啊,帮忙解决以下啊,谢谢。我的机床型号是AMADA  ARIES-255N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 B1 {: R5 _8 c% ]找厂家或卖机床的不就解决了

楼主:
就是不想找厂家或卖机床的啊真的没人知道啊!我们论坛好歹也有好多人才啊!!

网友:
我记得是在数据管理里面有一个数据输出选项的,

楼主:
那里好象要设置的啊!我的现在是被设置成软盘输出的啊

网友(2009-12-08):
你找AMADA公司,应该有一个叫电子狗的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啊!!!!????????

网友:
应该用网线。nt为网络机

网友(2010-09-30):
回复 网友B:
要找AMADA对机床与电脑联网,结果有两种,第一就是机床可以访问你电脑,从你电脑上调取程式,但调取速度很慢,第二就是将程式要发到机床,但那样的话机床启动太慢,特别是255WIN95。所以我看有软盘或USB还好点,不过USB还没用过。但网上有种数据线是软驱接口和USB接口的

网友(2011-02-27):
现将机床与电脑设为同一个工作组,再将IP地址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1-12-07):
楼上说的太简单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吧它们连起来,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还需要的其他的设置吗

网友:
这个  找 IT 的人 应该 很简单 我们公司 以前 都是找 IT 部门的人解决  居于网 问题

网友:
AMADA  ARIES-255NT是网络版,可以直接联网

网友(2016-10-15):
这个值得学习  不知道  楼主 学会没  发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