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的宽度公差怎么标注?

楼主(2009-10-21):
一般是js9吗?

网友:
手册上有表可查呀,分紧配一般松配的

楼主:
我怎么查不出来啊,社友能发个截图吗

网友:
如果是较松的联结,轴H9,毂D10;
一般:轴N9 毂JS9;
较紧的配合:轴和毂均为P9;

网友:
如果是较松的联结,轴H9,毂D10;
一般:轴N9 毂JS9;
较紧的配合:轴和毂均为P9;
引用 网友A:

就像rabitzh说的。查标准GB1095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连接与紧固。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键?

网友:
这太简单了

楼主:
呵呵用的是一般的键.谢谢各位大哥解惑

网友(2015-01-24):
这个具体的还是要查机械手册才行,公差比较复杂

网友(2019-03-25):
正公差 能装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