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油品变质原因调查方法

楼主(2009-10-21):
设备的润滑油变质,针对变质原因进行调查,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可以通过油液监测一些指标分析做出初步判断。分析项目有:黏度、水分、酸值、金属含量等。

楼主:
对呢?进行了油液元素分析。。机械杂质或颗粒计数是否不用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