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螺旋线+圆弧的加工方法(附件是图纸)

楼主(2009-10-22):
求教各位高手,图中R1.R2在普通铣床上怎么加工?谢谢!!

网友:
如果在数控上的话好加工普通铣床不好干

网友:
可以用万能分度头加齿加工。见过师傅做过,不过我不会做。

网友:
普通铣床上用分度头加挂轮加工,我以前设计和加工过, :13685658210  孔工

网友:
图纸数据不全,单一的螺旋是可以按楼上所述加工,

网友:
虽然我不太懂机加工  不过我认为靠复合运动加工的零件   应该在普通的机床上加工不出来   要另外加辅助装置吧

网友:
用球头刀最好数控

网友:
在万能卧式铣床上,用分度头加挂轮加工,和齿轮的方法有相识处的。

网友:
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
分度头可以自旋转吗???

网友:
普通铣床上用分度头加挂轮加工,我以前设计和加工过, :13685658210  孔工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
分度头是什么东东,希望5楼大哥能指导一下.具体的加工方法好像也不太清楚.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零件,但是因为精度要求很高.是在五联动机床上进行机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不过图中R1.R2尺寸如何保证?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