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带直边封头的加工工艺

楼主(2009-10-22):
如下图,是先成锥体再成形下是怎样,是否要加热?需要做模具还是在卷板机上成形

楼主:
顶起来,期待高人

网友:
旋压成型

网友: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没有看到你的厚度和材料成分,只能说一下,

1 首先,你做这类东西,要先看‘容规’,‘封头规范’,要符合上面的说法,

2 是否要加热,与板厚又有关系,与你设备能力有关系,你设备能力不允许就只能热做,即使是冷作,超过一定板厚,依然要热处理,各国规范又有区别, ASME 规范规定:冷成形钢板厚度大于 15.9mm 者

3 具体的直边是先做,还是后做,工厂条件不一样,顺序也不一样,后做直边的比较多,冷、热成型都可以,采用冷旋、热滚都有,但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要检查是否符合‘容规’关于减薄及成型缺陷的各种规定,这才是实质规定,而不是什么成型方法的问题,

4  具体你,建议采用冷旋成型,觉得你的板厚不大,但你冷旋设备是否允许,就不得而知了,另外,成型公差、减薄等规定,也要在容规范围之内。超出是不允许的。

楼主:
谢谢蛤蟆 大侠的讲解
板材厚度是14+3的复合板
我问过几家单位都说干 不了,个体的说能干 ,但是热炉加手动成型,
我感觉应是先成锥体再旋压直边

网友:
按你的尺寸,小厂子就干不了,质量无法保障,
复合板,各国有相应的‘容规’,米规、日规,及‘国容规’都不一样,‘国规’近似‘米规’

问题在于:

1 焊接是分层焊的,基层,过渡层,复层分别处理以后,其延伸率是不一样的,再作冷滚难以保障外皮和复层的‘容规要求,而热做难以保障焊缝的技术指标和层间贴合要求。所以愿意做的人少,

2 可以采用‘预成型、焊接、精密冷滚’的组合措施,但材料要先做试验,对你的材料预成型,焊接以后做检验,处理到你要的形状再检验,是否符合规范,符合的话,再做整个容器焊接。

3   各容器厂有各自的复合板焊接规范,比如你的厚度是14+3的复合板" ,你可以看一下对于厂子的规范,以及工艺保障措施,最好有以前的类似焊接检验结果,我有时到厂子就要求看这个的,

4  找你们厂的容器设计工程师同去,他会给你具体的建议,毕竟是另外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

5  采用合理手段,出合理的价钱,一定是可以做的,但比较麻烦,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