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一个丝杠,电机选择---求助

楼主(2009-10-22):
大虾们,我设计一个丝杠,需要提供2000N的拉力,行程20mm,转速4/3 r/min。我选用TR16*1.5的丝杠。我算出的需要转矩3NM。谁帮我选个直流无刷电机啊?我好确定减速箱的转速比。。。越小越好,之前1000N的那台,尺寸才20*15*8cm.

网友:
20mm怎么不用气缸。丝杠一般配伺服或步进的。要的是精确挺多个位置。当然气缸没电机稳。

楼主:
要对力和位移精确控制,要伺服电机,谁帮我选选?

网友:
晕,这只能算选购一个丝杠

网友:
弗兰德电机

网友:
既然你参数有了,拿一本伺服电机的样本,根据样本上面的参数选择啊

网友:
既然你参数有了,拿一本伺服电机的样本,根据样本上面的参数选择啊
引用 网友A:

怎么对照啊?

网友:
这种东西很容易解决的,先和6楼的朋友说的做,如果手上没有相关资料发个邮件到电机制造商,就解决了

网友:
不那简单电机你的选多大的啊你算一下60的电机  1200转    9550X60/1200=477.50不加减速机达不到你要的扭矩

网友(2013-07-23):
不知道 看看了

网友:
撒打发斯蒂芬

网友(2013-09-16):
台达吧,照着手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