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回路冲击,求助

楼主(2009-10-22):
各位大侠好: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液压系统冲击的问题,原理如图所示
泵为YCY80的柱塞泵
下降为一个大的柱塞式油缸,油压机的压力通过这个大的油缸来实现
上升为两个小的柱塞油缸带动大油缸上升
油压回路用的比较简单
请大家指点一下液压冲击的问题
为了各位大侠能够看清楚
特别准备两份原理图,一份为PDF格式,一份为JPG图片格式
请大家多多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
你说的冲击是只有在高压的情况下出现吗?如果是抖动的话应该不是冲击造成(个人理解),就你的图纸看,在上升的时候两个小油缸带动主缸上升,你这两个油缸是怎么实现同步的呢,如果是机械机构实现的话,同步精度够吗?如果是两缸同步精度不够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主缸活塞偏转,活塞跟缸壁卡死,然后小油缸较慢的一个与另一个平行的时候,活塞再往下走再出现这种情况(个人意见,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15兆帕以下是直通,然后15兆帕以上是交叉相同吗?最右边下面的那个是不是滤器?换向后左上那个液缸是不是通过右下那个滤器泄压回油池?说不定是滤器堵了,流通不畅造成抖动。

楼主:
回复2楼:
小油缸和大油缸都相对固定,活塞不能自由转动,小油缸是机械同步
回复3楼:
应该不是过滤器的原因,这个可以肯定的